[家电] 给海信电视更换电源板(Hisense LED42K326X3D)

楼主(2023-06-26):
有点古老的电视,孩子看动画专用,开机没多久,就听到爆炸声,再也开不着机

拆开看发现是电源板保险炸了,测整流桥堆和二极管三极管都有短路,按型号的元件不好找,发现马云家有电源板,于是淘了块回,换上完美开机。

炸了的保险

网友:
能够换对应的线路板是比较理想的方法,简单实用

网友:
家里的TCL不亮,就是X宝买电源板自己换,40包邮,外面家电维修报价300

网友:
智能电视和计算机的结构一样,会修计算机基本上都可以修电视

网友:
以前也买的电信的,横线好多,怀了

网友:
换板最合适

网友:
直接换上可以?换上就好了?不错

网友:
上门维修开口300以上,坏件带走回去维修再利用

网友:
确实,现在修电视容易多了,以前的大屁股电视能修才是高手

网友:
确实是有时候修板不如换板,省心省时。

网友:
现在都是模块化的,直接换板就行

网友:
看电路板那里有个空位,是不是可以加个大电容。

网友:
修好就行,我也给亲戚修一台小一点的海信电视,买了拆机版,换上也正常使用。

网友:
现在只要会拧螺丝的基本都能换板修这种问题了

网友:
有台LG42的等离子,高压板坏了,淘宝找了很久,有一家卖拆机板的,开价310,如果故障判断失误可以点7天无理由,退款200,想想算了以旧换新抵了50元

网友:
现在好多电视板卡基本都是公共板卡,差不多的机型可以共用。

网友:
现在维修换板比修板省事儿

网友:
现在上门维修都是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