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云储M667/JMF667H识别慢写入极低故障解决

楼主(2023-06-26):
19.9元淘来的一块故障盘,原本希望是BGA的大板,实际是JMF667H+8贴 TSOP的。

故障描述:
插在电脑上面,首先就是识别非常慢,至少要20秒左右才能识别到SSD,
其次,写入速度极慢,不是一般SSD写入过多掉速,这个SSD的写入只有10M左右,最后的部分只有6M左右。
而且,根据SMART信息显示,意外断电次数=通电次数,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数据线路的电容坏了,才导致写入速度低,识别慢。
不过也怀疑过是固件bug,但没有JM20329的盒子,1153e只能读取到一些信息,没办法开卡。

……
等待硬盘盒子的途中,我还换了这两个电容,不过没有什么改变。

等硬盘盒子到了后,开卡真的是一眼难尽,下了很多版本的开卡软件,按照颗粒选择是找不到对应名字的bin固件,按照自动识别有bin固件的又卡在最后的checktable阶段,flash interfere等。
一直换到了最接原始固件版本的开卡软件,一个一个尝试固件,取消RW测试,终于开成功了一次。
简单测试了一下,识别速度也正常了,写入速度也正常了。

就这样,稍微掌握了一点诀窍,开始用最新版本A.2.03.116来开卡,按照最接近颗粒参数的去选择,就会提示缺少SYS_LLHG.bin,选择另外颗粒有个SYS_OLHG.bin是已经有的,
于是,我就把SYS_OLHG.bin复制了一份,改名为SYS_LLHG.bin,然后设定好那些东西,接下来就很顺利的开卡成功了。

这是ini里面的颗粒信息,打标的是29F16B08CCME1,自动识别出来的是JS29F16B08CAME1。
比较ID和CE数量后,得出了SYS_OLHG.bin应该可以使用,于是,就改名开卡成功了。

开卡成功后,温度是假数字。
原来的平均擦除次数323,最大擦除次数471,差不多写入了40TB。
通电次数与意外断电次数不再相同,测速正常,识别正常,感觉比SF,46EN的入门低容量颗粒还强一些。

不知道是怎样的固件bug才导致识别慢,写入低的……
是磨损不均衡,导致某个区域坏块过多触发写保护模式了吗?

网友:
之前有个假金士顿就是这个主控 开卡成功后没多久又不行了

网友:
JMF的主控没怎么玩过,不过我觉得可能确实如楼主所言,固件不完善,磨损不均衡吧

网友:
开成功后多用段时间试试,很多开卡成功后来还是不行的。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还没遇到JMF的主控

网友:
我有几块同事换下来的盘,重新开卡后都修好了。但是过段时间都是写入极慢,再开卡也不好用。估计是垃圾闪存寿命到了,不折腾,丢一边了。

网友:
667h据说磨损算法不太好,会顶着一块颗粒猛写把颗粒写挂掉。
虽然带缓存但应该还是不如46en

网友:
颗粒估计也不是什么好颗粒~

网友:
19.9应该能淘到某电、某彩虹这种二线、三线的盘了吧

网友:
你开卡若是成功,应该平均擦除数是从0开始的,而不是333!!!!还有你说的速率低,那是一点也不惊喜、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你的ecc fail数目是5, 扫一遍块你才有惊喜..........最后要说的,你徘徊在门边都没进去,为啥发帖说我进去、我进去了.....然后就发点感慨,没啥意义吧

网友:
你要是开卡成功,很多数据都清0了,所以在这里不解释!

网友:
JM主控也遇到掉固件的情况,重新开卡以后用的时间也不是太长。又坏了,干脆拆了改成U盘

网友:
这种垃圾主控也值得浪费时间。?

网友:
单纯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货均衡磨损不行,第一篇F会最先G。

网友: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