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仔细看,这主板的vga口有什么不对,难道是错版?

楼主(2023-06-26):
我插ⅤGA线时,习惯把主板与线的梯形长短边对齐,这应该没错吧,今天偶尔发现,这主板与线的头梯形重合时,针孔不对,插不入,只有线与板的外形反过来才可插入。(两者不是很紧配合有一定空隙,针孔对可插入。问题这主板配套生产插口的厂家,是不是把一个废品插口发货给主板厂家了。

网友:
错版插头,可以收藏了

网友:
插头没错。是母座错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故意的,卖“原装”VGA线。

网友:
总有一头不正经

网友A:
不要奇怪 只是上一个拆VGA线的时候把主板端VGA座子的螺丝拆下来了 然后座子的铁壳掉下来了  没看方向装回去了   因为做工比较粗糙(铁壳与塑料件配合误差大)所以反过来也能装进去的  但是VGA线这头则和铁壳配合刚刚好所以就插不进了

网友:
刚特意看了下,我的线的模样和楼主的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奇怪 只是上一个拆VGA线的时候把主板端VGA座子的螺丝拆下来了 然后座子的铁壳掉下来了  没看方向装回去 ...

呵呵,确实有。。

网友:
华擎的板子吧,你看下内部电路,如果没错是显卡电路的话,把六角螺柱拧下来,把铁壳倒过来装好就成了。。。

网友:
不仔细看还真没看出问题来,装反了。

网友:
6楼真相帝,估计就是这样

网友:
六楼说得对,主板VGA口的金属铁壳装反了,仔细看都有缝隙了。

网友:
把外铁壳倒过来装试试。

网友:
这主板的接口明显是安装反了,好在能用。

网友:
帽子掉了,有人装反了而已,经常捣鼓电脑的都会碰到拧固定螺丝两个螺丝柱都跟下来的情况。

网友:
主板上接口的铁壳装反了。索赔吧。

网友:
一眼就看出VGA壳子壳某人装反了。

拧掉两边的两个双头丝,把壳子翻过来,再拧回去。

明显两头因为大小差异留缝隙了。

网友:
这玩意儿造得不太正经啊

网友:
我来欣赏欣赏“错版”VGA

网友:
学习了,论坛高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