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新风扇不凉诶,十几年的旧风扇却又坏了,故障还很奇葩(KYT25-10A)

楼主(2023-06-27):
炎炎夏日,气温三四十度,外出一个小时都被晒掉层皮。

室温有30度,在出租屋吹着风扇喝着冷饮,感觉一点也不凉快。138大洋新买的美的风扇,风力还比不上老风扇,最近6什么促销节又去看了一眼,已经涨到218了。现在这个价格我也买不起了。
把十几年的老风扇拿出来继续用呗。打开1档,扇叶有气无力的转动,甚至能数得了每分钟转了几圈。卡轴了,没油了,要加油不?突然,风扇像是踩了油门,发出低沉的声音,扇叶加速转动,风力暴涨到4档相当。然而雄风只持续了1秒,扇叶又萎靡了,继续有气无力。风扇时不时加速,发出忽大忽小的噪音,听着心烦。换2、3、4档,非常顺畅,一点事也没有。这个故障还有点奇葩。虽然不修也能用,但是岂有不拆的道理?

这台老美的10寸鸿运扇,用了十几年了。当初外壳是白色的和新风扇一样。导风轮不转了,就把它拆了不知扔哪里了。

功率45W,风力强劲。

往年超市买的新美的12寸,138大洋。

功率只有40W,难怪风力小。

导风轮的爪极电机,不会转动了。测量电阻9K,竟然没断路。不像之前修的钻石,完全断了。

色环电阻470K,直接测量有399K。4线电容直接测量红线有0.9U,黑线测不出来。这不好整了,电容坏了的话没有能替换的。

发现扇叶是过盈结合卡住轴的,拆扇叶要用暴力扯出来,拆了就烂,杜绝了加油的想法。

对比坛友拆解的2000年的12寸老美的,扇叶还是像钻石一样有金属垫片的。

功率也大很多,有55W。比新美的大了15W,难怪老风扇风力那么大!

目前修不了啦,从正面的孔往轴里加了几滴润滑油。

现在把坏的内脏都拆了,1档坏了就不开,开234档风力够大,当空气循环扇用。
这美的新款最大的改进是换了真4档电机(淘宝价28),集成摇头的10档调速开关,换成卡扣外壳,价格就涨了80块!新款比旧款缩水,价格还更贵了,这是时代潮流,还是人民币不值钱了?

这个电机实际上只有3档。1档从4档接线,串了电容(电容并了电阻放电)成为微风档。
如果更换了集成摇头10/8档调速开关,把摇头开关的KCD1 2脚2档换成3脚3档接上4线电容,就能改造成6档风力。
6档局部电路图。

现在不知道应该买哪个牌子4线电容好?大家有推荐的吗?

楼主:
扇叶过盈结合是指这个扇叶的D形开孔比8MM电机轴小。

电机D轴螺纹比扇叶中心开孔还要大0.2mm,有10mm长度的螺纹咬进了塑料扇叶轴里面去,紧密结合没有缝隙,拧下六角螺母后,抓住扇叶能把风扇提起来。(新美的风扇甚至可以不用六角螺母来固定扇叶)。硬拉可能会造成扇叶变形。
老美的扇叶的金属垫片拿下来后,扇叶自己就能滑下来,拉都不用拉,缝隙很大的,全靠金属垫片固定。
而且新美的暴力拆卸扇叶可能会变形损坏,坏了就得买新的。

网友:
618天马直流变频风扇好评到手不到40

网友:
在风叶塑料圈,钻个1mm的小孔,用中性笔芯加热拉长做滴。

以前看到有不想拆电脑风扇的,直接在风叶上钻小孔加润滑油

网友:
天马 趁还是铜线,回头简配铝线这车就不好玩了。

网友:
扇叶不是过盈压入的,用吹风加热主轴一会儿,就可以慢慢晃动拔出扇叶,就是不卸掉扇叶也可以用长点的细铁丝加油,风扇不加电容档正常,那就是电容容量下降了,换新就好,也可能是你说的缺油卡住了,加油就好,加油最好用4冲程摩托车机油,加一次管好几年

网友:
干脆上个天马算了

网友:
现在的电器,单从用料来讲新不如旧。

网友:
按楼主的情况,不应该研究修风扇,而是应该研究怎么赚钱然后租一个有空调的。

网友:
那个扇叶是有个地方是直的,和轴上直的地方卡在一起防止轴转扇叶不转。估计是时间太长了被打歪导致没对齐,拿下小铁片自己正正就出来了。

网友:
电容换挡,测一下那几个电容,特别是最小挡的时候那个容量!

网友:
你这现象就是缺油啦,有油孔用注射器加,没油孔拆开加,加一次管几年。

网友:
这种电风扇的导风叶,家里的几台都直接拆掉不用。

网友:
白色外壳都变成黄色的了,有年头了。

网友:
顺着轴心加点缝纫机有就好了。

网友:
为什么非要找四线电容,两个单独电容不行么?

多抽头电容本来就是把几个电容封装在一起的。

分开还降低整体故障率。

网友:
老货都是铜电机,好好珍惜吧。说不定可以当传家宝呢。

网友:
美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是2000年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