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6 16G扩容128G,扩的是情怀!

楼主(2023-06-27):
曾经的同事,从西藏寄修iPhone 6 16G移动定制版手机,说要扩到最大容量,那只能128G咯,都跟同事讲了不值得,但他坚持要扩,看来扩容扩的不是容量、是情怀!

习惯的扩容前测试各项功能正常后再刷机看是否正常,此机居然还是10.2系统,估计买回来后没有升级过

拆机,在2017年8月8日修过,真耐用,居然这么多年貌似只修过一次

拆下主板,晕哦,屏蔽盖居然一碰就掉了,肯定是几年前修过主板了

把屏蔽盖焊回后,主板上手术台

来张硬盘特写,海力士16G

割硬盘周边的黑胶,避免撬硬盘时带掉周边的小元件

快克861风枪拆下硬盘

显微镜下看看主板的硬盘焊盘,还带胶的

备份原硬盘底层资料

编程器放入128G硬盘,再写入底层资料到新硬盘

主板的焊盘清理干净

128G准备植锡

植好183度的含银锡

焊回主板

须用苹果系统刷机(Windows系统中的爱思助手及iTunes刷机都不会成功的)

MACOS中刷完机后,在WINDOWS系统爱思助手中看看,居然电池还有94%健康度,据手机厂的朋友说是sony电芯,这么多年了,还能这么坚挺!

撕掉硬盘上的高温胶,洗干净保修印章,贴上我的保修标

同事说外壳太旧了,要换新,拆下电池,居然也曾经被拆装过,但应该没有换过电池

换上新的后壳,焕然一新了

完美扩到128G,换了新的钢化膜

同事给我送鸡腿来了,耶耶耶!!!
END

网友A:
128g 也不小了呢,对于只打接电话,够用了。
话说既然之前动过主板,为啥那时候不升级硬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8g 也不小了呢,对于只打接电话,够用了。
话说既然之前动过主板,为啥那时候不升级硬盘啊。 ...

得问机主本人呐

网友:
功力不错。一般人难做

网友:
老库哭晕在厕所。

网友:
快十年了,还能坚挺,真是不容易。话说我也有一个移动版的,也是16G,现在给老人用,只打电话看微信别的什么都不装,空间所剩也不多了。设置了APP安装需要密码,空间估计只有微信用了,定期清理下应该还能用。
原本也想升级硬盘来着,想想有点不值得。

网友:
6的话真不值得情怀,都算很慢了。而且系统也不更新了,以后会有很多应用下载不了。

至少得6S以上,最好8还能玩玩。

网友:
我记得大佬N年前好像出过U盘还是主控板???

网友:
不值得了,iPhone6性能不够用了,a9的性能也就刚刚够用

网友:
这一换壳,串号不对就成了一眼假

网友:
不是生蚝就是鸡腿,真是馋人

网友:
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个6s,屏幕坏了,电池也不行了

网友:
这个机是不是玩个微信也会有点卡?

网友:
上次楼主帮忙微信的6p,现在升级ios12,卡顿厉害。机太旧,跟不上潮流了。

网友:
确实是情怀

网友:
这一套下来要多少米?

网友:
6s  128的还在每天申请i茅台

网友:
个人喜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