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HONEST HT-6805W正实无线遥控插座拆解

楼主(2023-06-27):
HONEST HT-6805W正实无线遥控插座拆解

网友A:
这个应该跟那些无线遥控门铃和道闸什么的类似的频率和无线方案吧

网友:
这种好用吗

楼主:
挺好用的

网友B:
这种好像遥控距离比红外远得多。

网友:
这个还可以,就是功能太过单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跟那些无线遥控门铃和道闸什么的类似的频率和无线方案吧 ...

看似一样的315MHZ无线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跟那些无线遥控门铃和道闸什么的类似的频率和无线方案吧 ...

不是类似,是一样。。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东西。可能芯片不一样,都原理都是一样的。。315M/433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好像遥控距离比红外远得多。

这种不像红外要对着它。随便在房间里哪个位置基本上都可以控制。而且距离也OK。一般直线距离100到1000米都可以实现的。正常家里都没问题。。

网友C:
这玩意强弱电这么近,特别是摆着的那根天线,我总觉得不是太安全...

网友:
这个比较实用,我就有一个安装在增压泵上用

网友:
用料挺扎实

网友:
这种居然不是红外线控制啊。

网友:
遥控插座看着不 错,挺实 用

网友:
做工很好,黄黄的天线,金灿灿的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强弱电这么近,特别是摆着的那根天线,我总觉得不是太安全...

这就是没有通过3C认证的原因之一。
松乐继电器带载开合,用几次就挂了。

网友:
做工还是很紧凑的,用料也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用料不错,可以录一个

网友:
强电与弱电的分隔似乎较简单,分体式可能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