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5B+ 更换更换前端滤波电容的后遗症

楼主(2023-06-27):
看了大神们的贴子,福禄克15B+ 更换前端滤波电容后( 更换的是6NF NPO 电容)表笔电阻短路有3欧姆左右的值, 更换后速度确实提升了但有了后遗症, 表笔在其它万用表正常所以和表笔无关,大家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这个和更换的滤波电容应该没关系,你的这个表芯片可能出问题了,你把原来的电容换回去试试。我前一个福禄克表开始坏的前奏,就是短接电阻越来越大。

网友:
你应该用短路插头试试
或者用个粗铜丝短路,这样才能判断出表的问题还是表笔的问题
我推测是表笔问题

另外,不排除你转盘弹片弹性变弱的可能性

网友:
焊油没洗干净,去洗洗

楼主:
更换回去就好了,看起来换这个电容是能提升稳定速度,但是表笔不好归零 或者归零非常慢,可能换27NF的才可以。

楼主:
现在归零了,但是测试电阻又要几秒才稳定,焊油已经洗干净。

网友:
刚给网友换了个电容,没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福禄克换27nf目前还没碰到有效果的,换成1nf效果最明显,但是,小电阻有可能出现偶尔稳定很慢的情况,这个偶尔有点经常性偶尔。哈哈。换不换的,看你取舍了!

楼主:
我改的就是这种情况,改小电容可以提升速度但是表笔归零比较慢或者是不归零。  厂家改27NF估计是为了照顾低端,如果是没改过电容的15B+  17B+表可以自检一下,表笔归零慢的测试速度就快,表笔归零快的 测试速度就慢, 这个情况估计每个人表不同 也是靠运气。  大家的表的可以自己试试,如果改的电容归零速度快 测试速度也快 那就是我改装出现问题了,另外改这个电容会影响一点准确度但不大 ,以上是我这次改装出来的经验,但不一定准确不排除表还有其它问题,很多地方不懂要向大家学习。

网友A:
手上的福禄克15B+换成同容量的NPO 27nf效果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偶尔也会出现稳定慢的情况,整体比没有换强多了。

网友A:
1nf也试了,与27nf看不出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的福禄克15B+换成同容量的NPO 27nf效果还是比较明显,但是,偶尔也会出现稳定慢的情况,整体比没有换强 ...

我在网上找0603 NPO 27NF电容没有找到 只有0805的,不过像你和不会修大师所说的只是偶尔出现,特别是在开机后第一次测试比较慢,如果连续测短路表笔就比较快归零,放置一会再测也会慢一些,如果长期稳定的情况下总体来说还是值得一改,有的东西确实要取舍 我是刚改完初步试验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nf也试了,与27nf看不出什么变化。

可能你的表体质比较好,改的时候细节处理也好,归零慢只是开机时容易出现。

楼主:
1NF和6.8NF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
这个系列的福禄克真的很差劲,价格一半都是智商税。完全不推荐。

网友B:
刚才又换了一个15B+的前端滤波电容,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才又换了一个15B+的前端滤波电容,效果很好!

嗯,换完确实快了,表笔短路归零慢,是有时候出现也可能是表体质问题,我也不管它了,总体来说还是值得一换!

网友C:
我的15B+换了前端电容,电阻档测几欧几十欧的不准,测出来的数值要减5欧才是真正数值,就是短接不归零有5欧底数,千欧以上非常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5B+换了前端电容,电阻档测几欧几十欧的不准,测出来的数值要减5欧才是真正数值,就是短接不归零有5欧 ...

你这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15B+换了前端电容,电阻档测几欧几十欧的不准,测出来的数值要减5欧才是真正数值,就是短接不归零有5欧 ...

可能表体质问题,或者你再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