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电路图中这两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6-27):
我的一台交流钳表坏了,除了能测交流电流,其他各档均能正常切换,显示也正常,但就是测试无反应。拆开发现有两个三极管基极和集电极短路。拆掉一个,再测还是短路,以为是PCB内部短路。直到我看到了这张图,才知道,PCB并没有短路,只是我见识不多。但我看了电路图,紫色方框中的这两个三极管好像什么时候都不会导通,在电路中好像没有什么作用。请教大神,这两个三极管到底什么作用?

再查,发现是C8,100PF的电容正反向均呈现短路状态。等找到配件后替换看看。这个电容什么作用,对测量精度有影响吗?

网友A:
三极管接成那样相当于6伏的稳压二极管,两个三极管相当于背靠背的两个稳压二极管,双向稳压值约为6伏。

楼主:
这个问题难住了所有人?

楼主:
这个问题难道难住了所有人?

网友B:
三极管应该是过载保护,比如电流档误测电压,y1发射结反向击穿,下面的管子导通,PTC发热阻值变大,高压主要由ptc承担,防止后级电路损坏。我是菜鸟,不知对不对,请大神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接成那样相当于6伏的稳压二极管,两个三极管相当于背靠背的两个稳压二极管,双向稳压值约为6伏。 ...

三极管工作在发射结反向击穿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应该是过载保护,比如电流档误测电压,y1发射结反向击穿,下面的管子导通,PTC发热阻值变大,高压主 ...

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
三极管基极和其他极直接连一起就是当二极管用,正向就是当普通二极管,反向就是当稳压管。
这里用两个三极管当双向稳压管用,S9013 BE结反向击穿电压为5V,BE结的饱和压降为1.2V,所以稳压值在6.2V左右。

网友:
厂家产品是要考虑成本的,用二个三极管作稳压管,成本肯定比稳压管高,是不是还有其他因素考虑

网友C:
估计是三极管能承受更大的电流,所以,一般这里都是用1-2个三极管保护,现在国产表用SS8050的越来越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三极管能承受更大的电流,所以,一般这里都是用1-2个三极管保护,现在国产表用SS8050的越来越多 ...

不是因为承受更大的电流

网友D:
楼主这不像来咨询的,倒像来考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因为承受更大的电流

因为不导通的时候漏电流小,还是因为反向恢复时间比二极管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不像来咨询的,倒像来考核的

这个是真不懂。万用表和其他电器不同,其对原件的参数要求比较高,要考虑不同工况的精度问题,过量程保护问题,还要平衡成本,所以设计者比我们考虑的要比我们普通人多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不导通的时候漏电流小,还是因为反向恢复时间比二极管短

正解 ,漏电小

网友F:
万用表的保护电路我转过一篇文章的,可以看看,具体就是不同测量,有不同的“正常输入电压”,所以电流、电压、电阻等的保护电路电压钳位保护不一样。最低的用若干个二极管串连后并接,高一点的用三极管串联后并接(三极管还有正常工作状态漏电小的优势,但没办法工作在较低的保护电压下),前端都串PTC(除了电流档),并高压放电管或者压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的保护电路我转过一篇文章的,可以看看,具体就是不同测量,有不同的“正常输入电压”,所以电流、电 ...

马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