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磷酸铁锂电池,装到车上,不怕热,而是怕饿死!

楼主(2023-06-27):
磷酸铁锂电池,从众多坛友、车友装到车上的反馈情况来看,是不怕热的,或者说是热不坏的。

因为车走起来时,机舱里的空气是流通的,温度并不高,与车外的环境温度差不多。
机舱里温度最高,一般是出现在塞车及停车后的时间段,但这温度也是在铁锂的耐温之下。

所以铁锂电池在车的使用,并不需要担心高温的情况。

但,亏电、特别是电压放到0,对磷酸铁锂电池却是至命的损害,这种损坏很多时是不逆的。
而且,车上用的铁锂电池,一般是不适宜用保护板的,所以在长时间停放不开的车,建议还是拆开电池负极!

长期停放期间有去启动的车、或者是短途行驶的车,绝大多数都处于亏电状态的。
因为短时间的着车充电是无法弥补电池所缺的电量的。

综上所述,磷酸铁锂电池,装到车上,不怕热,而是怕饿死!

网友:
车上装个大闸,下车断开,上车打开。

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A:
多一样东西就多一个风险点,锂电车着火的视频还看得少是吧

网友:
磷酸铁锂怕过放,喜欢充满。

网友B:
和铅酸没啥优势  锂电注重的是续航 不是启动。和铅酸没啥优势  锂电注重的是续航 不是启动。和铅酸没啥优势  锂电注重的是续航 不是启动。

网友:
这电池装什么车上?作什么用途?

网友:
优点就是电量足,好维护和耐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一样东西就多一个风险点,锂电车着火的视频还看得少是吧

磷酸铁锂没那么容易着火,容易着火的是三元锂

网友:
不怕热怕冷吗?低温会不会减少续航。

网友:
有啥用?   浪费精力

网友:
启动电池就是老老实实的用铅酸电池吧。只要车是正常的,一个铅酸电池至少3年5年不成问题。成本算下来,一天才多少钱。磷酸铁锂那成本是多少。。

网友:
最好是有数据,测量机仓温度,或者电池后移到后备箱,另缺电可以加块太阳能电池板补电

网友:
给我一个换的理由……

网友:
确实,我发过帖子,一段时间没开,给我的标称100安时的铁锂电池充电,计量插座居然显示充进去0.8度电,要知道总容量才1.2度啊。

网友:
车辆本来就不适宜长期停放

网友:
感觉现在的车越来越智能,断电了什么都做不了,比如现在好多人脸识别开锁的,还有远程手机开锁的,断电了门都打不开,还得去找机械钥匙

网友:
看汽车使用手册,长期停放的车辆是要按使用手册进行处理的,比如蓄电瓶、轮胎、汽油、机油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铅酸没啥优势  锂电注重的是续航 不是启动。和铅酸没啥优势  锂电注重的是续航 不是启动。和铅酸没啥优势 ...

保时捷 奔驰60ah 两种磷酸铁锂启动电池

网友:
   都是 道听途说 ……
我雅马哈摩托车 一放就是一年  每年五一回来骑一个月  几年不换机油  油箱汽油 放掉化油器里的  火花塞拆下来喷点AZ防锈剂  几脚就踹响 ,今年换了A123磷酸铁锂电池  比铅酸电池平稳多了  ,铅酸电池 电瓶车 换的黑金  冬天从来不骑  闸刀扳开 天暖和了还能跑 40  -- 50 公里  ……

网友:
一块电瓶能用5-6年,其实没必要改锂电的,还是用电瓶吧,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