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格力空调扇更换控制板

楼主(2023-06-27):
       岳父说家中空调扇突然坏了,于是抽空过去看看,通电后指示灯亮,但按键没反应。现场也没有工具,带回家拆开检查。电路板外观无异常,测量电源电路输出也正常。微动开关也逐一检查导通正常,拿示波器看了串口波形也有变化,就没再仔细检查下去了。输出电路由两块板组成,上板是按键、指示灯、遥控和单片机电路组成,通过串口与下板连接。下板是5V及12V电源电路及开关量输出电路。
      想想算了这两块板先不修了,直接换块通用板先用着,反正也便宜。下单一块空调扇通用板,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就到了。
原以为通用板上没有水箱缺水保护功能,所以还准备了一个低电平触发的继电器模块串入水泵电路中。5V电源通过原电路水箱缺水报警霍尔传感器和水帘关门霍尔传感器串联后输入到继电器模块,水泵启动电路接入继电器常闭触点。缺水或水帘未关时,高电平变低电平触发继电器工作断开水泵启动电路,防止水泵启动。但仔细检查发现通用板有缺水保护功能,于是就简单了,不需要继电器模块了。
        按电路将电机、水泵和摆风电机接线,控制器icon在风扇面板上开孔穿出。通电试机,功能正常,装复。
        美中不足的是没利用原机的按键电路,把通用板的按键和指示灯飞线接上,这样外观就会更漂亮些。在网上找了下这两块板要160多元,也不便宜。拆下的两块板有时间慢慢来检查吧,先把风扇送过去交差。

网友A:
至少也得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微动开关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也得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微动开关坏了。

忘记说了,其实最初也是怀疑微动开关的问题,拆机后就已经检查过了,

网友:
万用板真是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也得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微动开关坏了。

就是,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B:
没见过空调扇。不懂是啥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空调扇。不懂是啥原理。

有个水箱,有块泡水里滚动的滤网,吹多了感觉要风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空调扇。不懂是啥原理。

进风口有蜂窝隔板,,一直抽水淋隔板

网友:
还是换板来的快

网友:
换板是快,但是原按键都不用有点浪费,有能力修一下,上传后续,等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