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W的荧光灯台灯能用11W的荧光灯灯管吗

楼主(2023-06-27):
请问这样使用,对使用效果有影响吗?比如光照强度,使用寿命

网友:
应该可以,试试呗

网友:
能点亮应该没有大问题如果是新买还是匹配的更好些。

网友:
可以,不过可能亮度较低,甚至频闪更明显

网友:
一点问题没有的,

网友:
能用,不仅能用,而且灯管寿命会变长,但亮度稍暗。

网友:
荧光灯不都是镇流器激发高压点亮么,按说不超功率都能用,超的不多也没事。

网友:
应该可以直接用

网友A:
光照强度,使用寿命没什么影响。就是11W灯管长些,有的台灯装不上

网友:
能用,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照强度,使用寿命没什么影响。就是11W灯管长些,有的台灯装不上

我准备把9wm整套电路换到大一点台灯上面去

网友:
荧光灯镇流器8——12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