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路由器光猫能直接接12V电瓶吗

楼主(2023-06-27):
电瓶刚充满好像有14还是15v ,过几十分钟后稳定在13.75, 担心接上刚充满的电瓶高的这几伏特电压烧毁路由器 认真提问

网友:
路由器dc-dc芯片一般都高于30v的,电容耐压16v,不超过16v基本没问题,换完电容电压再高点也没事

网友:
一般15V问题不大,不放心就拆开看看用的什么降压芯片,再查下芯片说明书。

网友:
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哦,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上,里面电容耐压16,15以下随便搞

网友A:
12V一般会采用16V甚至25V耐压的电容,所以,直接接蓄电池问题不大,实在担心害怕就串1、2个二极管,但大多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了

楼主:
跟修电动自行车老板认识可以五十一个原价买旧电瓶用几年还是五十卖给他
一般容量减半内阻升高放电能力下降重量变轻水分蒸发但还是能用小功率放电
你说这电解液稀硫酸与蒸馏水混合在塑料壳内部能蒸发吗?怎么有人会说有时候电瓶会缺水呢?明明没有口子
我测过一个路由器和光猫常见的正常使用不下载大东西功率大概3-4瓦特,都是12伏特的12电压下的
但当你一下下载大东西功率就上了
比如手机连接路由器去应用商店下载软件这时候功率会成6-7瓦特,翻了一倍
我用万用表电流档位串联到输入的两根供电线任意一根测的 再乘电压算出功率的
所以 一个五十元20安时电瓶容量剩下一半相当于10安时电瓶 12伏特乘10等于120瓦时 按照4瓦特算 120÷4等于能用30个小时 停电一天能撑一天

网友B:
电压高点没问题,但是电流太大了吧。

网友:
直接接就是了,电压没问题,供电质量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高点没问题,但是电流太大了吧。

啊?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一般会采用16V甚至25V耐压的电容,所以,直接接蓄电池问题不大,实在担心害怕就串1、2个二极管,但大多 ...

担心低电压下因为这两个二极管而又用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高点没问题,但是电流太大了吧。

实际电流是看路由器用多少。并不是说电瓶是20A的,路由器接上就会直接输出20A的电流。。只要电压没问题。放心用就是了。。
电瓶20A是指电瓶可以最高输出20A的大电流。。不是说恒定输出2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电流是看路由器用多少。并不是说电瓶是20A的,路由器接上就会直接输出20A的电流。。只要电压没问题。 ...

我也觉得是这样 被他说的怀疑人生了 怀疑自己了 以为自己的是错的 电流取决负载阻值(和电压?)和电压?好像又不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跟修电动自行车老板认识可以五十一个原价买旧电瓶用几年还是五十卖给他
一般容量减半内阻升高放电能力下降 ...

首先塑料壳就能跑气,水蒸汽可以通过塑料壳跑掉。还有加水的口,肯定也无法完全密封,时间长了肯定会缺水,酸跑不掉。我一瓶葡萄酒用塑料瓶装了几个月,酸了,同样的酒,玻璃瓶装的,到现在也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这样 被他说的怀疑人生了 怀疑自己了 以为自己的是错的 电流取决负载阻值(和电压?)和电压? ...

没毛病。电流由负载阻值和电压决定。。
一个12V的电源,你用一个0.1欧的电阻,电流可以到120A。只要这个电源可以输出120A的电流。但如果电源只能输出12A的电流,那电压就会直接下到0V。。
如果是用一个 1200 欧的电阻,那电流只有0.01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塑料壳就能跑气,水蒸汽可以通过塑料壳跑掉。还有加水的口,肯定也无法完全密封,时间长了肯定会缺水 ...

好 谢谢 看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得用玻璃做铅酸电瓶外壳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电瓶最高估计就14V左右一点,应该到不了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 谢谢 看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得用玻璃做铅酸电瓶外壳

玻璃壳不透气,也不耐热,用玻璃做外壳得解决耐热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塑料壳就能跑气,水蒸汽可以通过塑料壳跑掉。还有加水的口,肯定也无法完全密封,时间长了肯定会缺水 ...

哦!听说塑料瓶的可乐气没玻璃瓶的足就是因为塑料分子、原子的间隙大容易让二氧化碳从这些缝隙跑走,而玻璃间隙小能牢牢锁住二氧化碳导致的
铝罐\易拉罐的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