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都说现在的硬盘数据防止后悔是要多备份,有什么好方法吗

楼主(2023-06-27):
一个台式,一个笔记本,还有个冷备份硬盘,怎么能够简单方便的备份数据呢,

网友A:
多搞几个网盘,用网盘最方便简单,然后再搞2个硬盘备份,万无一失。

网友:
看你想费多大事了,最简单的用移动硬盘,插上开备份程序,备好拔下来,这个也最稳妥
我是直接在电脑上插一个TF卡,每天定时往TF卡里备份,但是这个不太稳妥,万一电脑崩了,TF卡也是坏的,那就等于无备份。

网友:
NAS啊,带硬盘的路由器啊,网盘啊

网友:
机械硬盘最可靠

网友:
这个还真不能偷懒,必须要多备份。

网友:
我是电脑手机还有U盘和存储卡都备份了重要数据。

网友:
机械硬盘,用移动硬盘盒,定期备份保存,注意防水防震就很稳妥了。

网友:
主要是看数据的重要性和你想做到什么程度

网友:
有一个软件叫自同步,只要开着,指定目录里的文件只要有一点变化就会自动同步,同文件还可以设置改名备份!

网友:
用网盘的同步备份很轻松

网友:
开通网盘会员,自动同步数据,定期再用备份硬盘拷贝一份

楼主:
网盘不在考虑范围,不说以后是不是收费或者怎么,比如,近期流行的天涯神贴,有几个文章网盘直接不让你下,你要是再打包,加密,有的网盘还不一定能传上去,一言难尽

网友:
4t以上的机械硬盘根据需要买几个

网友B:
用了一、二十年电脑了也没怎么用坏过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搞几个网盘,用网盘最方便简单,然后再搞2个硬盘备份,万无一失。

网盘使用在他人家,真的不是很安全,,最早用百毒,现在基本全下不来,,,还是老老实实用移动硬盘备份,,,电脑上装两块硬盘,重要数据两块都有,再加个移动盘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二十年电脑了也没怎么用坏过硬盘

不小心坏了,就会很,,,,就是一种很大的失落

网友:
用rsync定期做同步就好了,基于hash或时间戳,一天一次做增量。
如果还想要历史版本,那么加上git。

网友:
主要是照片视频什么吧,机械硬盘备份后拆下来放就好了,我没用过叠瓦的,但如果仅仅用于备份,叠瓦的应该也够了

网友:
硬盘不贵 ,硬盘网盘双备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