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NGFF 2246EN+NW582开卡报错Chk PreTest Fail,如何拆掉土狗跳线

楼主(2023-06-27):
最近公司一台工控机里硬盘坏了,上面正好有NGFF 接口的固态盘接口,想着还有不少剩余的闪存颗粒,就想自己做一个256G的固态,说干就干,在某鱼买了两块NGFF无颗粒2246EN主控板,板子比邮费贵,8元一个,买了两块,12元运费,合计花费28元,到货后先把主控板的焊板拖平,原来南亚的128M缓存,更换为海力士的512M,不知道是不是不支持双晶,测试时发现512M的海力士只能识别到256M,测试PASS能通过,焊上NW582两片,接上转接卡,准备开卡,各种报错,换了N多版本的开卡软件也不行,Chk PreTest Fail(31) /0x03,Zero Channel Number!,这个报错查了一下是土狗跳线的问题,关键这个主控没有土狗的丝印,想着土狗的跳线是10K的电阻,于是就拿万用表一个一个去测了一下,发现有好几个电阻都是10K的,有哪 位大侠用过这款2246EN,知道土狗跳线位置吗,万分感谢!!!实在不行,我看还是要一个一个拆除10K电阻。附上实物图了开卡报错信息和CE分布图

网友:
楼主的设置图呢。发来瞅瞅

楼主:
这是设置图,应该和设置是没有关系的,用创见的8帖板,帖过一张1TB的固态,用的颗粒也是NW582,设置一模一样,应该还是土狗的问题

网友:
土狗在背面

网友:
土狗为10k,不想拆主控,就量后面的电阻,10k的没几个,挨个拆了试。

楼主:
买了两张,用了两颗东芝9EFL 64G双帖,顺利开卡,确定是土狗跳线的问题,反面我也测量了10K的电阻也试过一个一个拆下来了,还是不对,郁闷 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两张,用了两颗东芝9EFL 64G双帖,顺利开卡,确定是土狗跳线的问题,反面我也测量了10K的电阻也试过一 ...

这2个电阻量下,有可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电阻量下,有可能是

万分感谢,果然是这两个电阻,上面那一个是土狗,一直有个误区,原来开SATA的2246EN都是大板,土狗的跳线电阻都很正常,这个NGFF的土狗电阻小的可怜,所以当时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就没去测量这些小的电阻,还是大神厉害,居然直接猜中。

楼主:
这次也算是涨知识了,2246EN的开卡软件没法测试土狗的跳线是否正确,这时用2246XT开卡软件打开,点击下面的颗粒CE查看,能迅速打开的,证明土狗正确,卡住不动的,这时就要上土狗或是去掉土狗掉线,这是最方便快捷的方法了。
  还有一点,2246EN开256G,这时我上的是D9SHD 512M ,其实只要上一个256M就行,这时开卡设置里是设256M还是512M,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2个电阻量下,有可能是

万分感谢,果然是这两颗其中的一颗,上面那一颗是土狗,大神还是厉害呀,光猜测也能猜中,我主要是走到误区了,以前SATA的2246EN土狗都比较大,没想到NGFF的土狗电阻这么小,当时也就没有万用表测量

网友:
努力开出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果然是这两颗其中的一颗,上面那一颗是土狗,大神还是厉害呀,光猜测也能猜中,我主要是走到误 ...

惭愧,我也是小白。我以前见过这个板子土狗,只是记不得具体是那个电阻。

网友B:
这么便宜的主控板,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便宜的主控板,有链接吗?

臭鱼上的,链接在这
【闲鱼】https://m.tb.cn/h.5atxTz9?tk=iICQdsTuaOZ CZ0001 「快来捡漏【现货2000个  慧荣sm2246en 128m缓存 支持1】」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网友:
土狗旁边有个标记,建兴的msata也是这样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