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路由比不上百兆路由?

楼主(2023-06-27):
家中的网线是300M,路由是斐讯K2,网速还有提升空间,前些日子捡了一台华硕N56U,却令我大失所望,更换后网速比K2慢,还不稳定。(家里路由的位置和电脑位置隔10米左右,中间隔一堵墙),其原因是否是因为K2带4根天线,而M56U没有外置天线呢?还有就是M56U的设置不知是否有问题,我巳在原机固件上设置了发射強度为100最大,但有些评论说还有一个选项是所在地区,如设置为澳洲等其他国家,发射強度就可以更強,但翻遍整个软件都找不到这个选项,不知有无熟悉这款路由的大神来指导一下?万分感激!

网友:
网速快了,频率提升,穿墙能力会下降。还有路由器用新的比旧的好。

网友:
前阵子把联通100M换成移动1000M,安装的时候送了个菊花TC7102路由,在阳台测速比K2P低20M左右,这么测都一样结果。

上网查看,发现7102路由的5G居然没有外置放大器,信号必然差点,穿墙抗干扰肯定差一些嘛。

于是用回了原来的K2P,虽然极速没有所谓的WIFI6快,但谁在乎那点极速呢,平时看的还是信号,延迟。

网友:
捡来的会不会就是坏的

网友:
我还在用wifi5的6天线蜘蛛,wifi6的内置天线隔开堵墙信号就不稳定,

网友:
信号强度不行,速度就上不去

网友:
别小看K2和K2P,这两原价都不便宜

网友A:
换过千兆路由的发表发表

网友:
怎么和我的感觉一样。

网友B:
K2P还没信号敌手么?
那就再战3年!

网友:
会不会你捡的也有关系,原来的主人可能因为无线老化淘汰的

网友:
k2自带功放

网友:
谁知道你捡的有没有暗病

网友:
本来就是个低端货  ……

N18U 在用的华硕单频顶配  感觉很好  也不打算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K2P还没信号敌手么?
那就再战3年!

实测k2p的5g网速能达到450m
我千兆的宽带,直接用网线跑能到950这样,不折腾的话,k2p至少能再战5年

现在wifi6网速能让5g跑到800m这样,因为老网卡5g理论速度就只有866了
提升是有的,但是暂时没必要

网友:
你都说了是捡的,其他就不用说了

网友:
论上网体验,还是iap-134/135,商用级。现在海鲜市场一百来块。

网友:
N56U 是当年的旗舰. 有线的能力可以说是非常强劲的. 至于无线, 除了它多了个5G, 而且还不是AC, 其它方面跟K2的无线当然没的比了.

N56U是没有外置天线的. 除非你在一个小区域内比如房间内或者客厅内. 用用可以. 但是前提是, 这得改装散热, 这货的几个IC可以说是可以融化焊锡的程度了, 时间久了主控都会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千兆路由的发表发表

早就发现这个现象了,以前三长天线的TP,比后来换过两次菊花,覆盖的面积都大,信号都稳定。感觉老WIFI其实挺好用,当然近场拼下载速度肯定落后,但就一般情况使用,还是老的信号强。有得有失,有弊有利吧,当然也可能是我钱没花到位

网友:
K2和K2P的信号确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