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四四方方的USB4口扩展

楼主(2023-06-27):
同事那边要来的,以为是坏的,实际正常

对很多人来说2.0,3.0没差别,能接个U盘拷贝内容就行,几块钱的东西,能省的料都省了

还带个led背光

网友:
这个2.0接口吧?遇上拷贝数据时候 差别就明显感觉到了

网友:
确实,很多就拷贝个文档资料,都几百K几M的没区别,要是拷贝视频什么的就有点慢了

网友:
硬封的,还不错呀

网友:
也是比较缩水的货了。
mini usb接口都没有焊完固定脚,容易松动。

网友:
接了鼠标,键盘什么的不错

网友:
不拷大文件,2.0接口也行

网友:
这东西不稳定,还是不用为好。

网友:
用的机会真的不多,
跟风买的吃灰中。

网友:
插个鼠标键盘不错,拷贝文件的速度跟不上

网友:
2.0的还这么复杂啊,估计当时不便宜

网友:
2.0的吧,太慢了

网友:
现在2.0的口只能给IO设备用了,传文件拷数据确实不行了。

网友:
这个临时用用可以  最好接个外接电源

网友:
2.0的接口,一般鼠标键盘用。

网友:
2.0HUB做工看着还不 错,能用上就行

网友:
可以接键盘鼠标等外设,节省计算机USB接口。

网友:
可以给Android平板加键鼠,省的带很沉笔记本。增加TypeC和MicroUSB供电口。

网友:
太浪费体积的,明明可以做得更小的,这种做成扩展坞一边2个的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