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了一个TL494升压电路,询问功率管型号!

楼主(2023-06-27):
前段时间入手了一个升压电路给60V伏电瓶补电,由于电流无法调节就寄回给商家维修,一个月后寄回还是无法调节,就直接用了,结果功率管炸了,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功率管型号的吗?

网友:
换了还炸

网友:
该电路没有壳吗?壳上应标有参数,按其参数计算,当然要留余量

网友A:
就一个大功率管,给60V的电瓶充电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大功率管,给60V的电瓶充电够吗

够的,输出电流有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