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优利德UTP1310-II和UTP1306S直流电源实物拆解对比

楼主(2023-06-27):
优利德可调维修电源,2019年买的UTP1306S,很好用,一直用到现在,因现在的设备需求,6A已经满足不了日常使用,所以今年的618换了一个UTP1310II,这个系列的电源都带有电压电流可以锁定功能,很好用,不用担心误触碰导致电压变化。下面看看外观对比图,1310II多了一个功率显示。

变化不大,有细节上的变化,显示区域是一样大,增加了功率,只能把数字改小。

再来看看内部是什么样子,先来看UTP1310II

输出整流用的是MBR20200,20A200V

这......做工,第一眼我还以为买到了一个山寨货,但是确实是不是正品,也不知道,这个应该没有高仿吧,

再来看看几年前的UTP1306S

这个总感觉没有这么假吧,电路板做工布线都是比较有条理。1310II感觉就是乱,还有直接飞线,是割断电路板。

这个是论坛里坛友发的UTP1310的内部图。
对比看来,现在的产品比以前的产品做工的确差了不少。说实在的几百块钱就是买是一个数字显示表头。按理来说应该是越做越好的啊。

电压还不错,

电后发现,以前的1306S是用大功率MOS管控制电流,现在的这个没有那个大MOS管了。也不知道哪种好点。

最后希望厂家,多用心做产品,不是我们挑刺。

网友:
电源看着不 错,用着方 便

网友A:
楼主对优利德这牌子情有独钟啊

网友:
专业人员对设备很挑剔!

网友:
电源做工都挺不错的

网友:
UTD 都是贴牌的自己不做的

网友:
开关电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优利德这牌子情有独钟啊

功能增加了,外观好看,内部用料不如老货了。

网友B:
老产品用料应该说比新产品要厚道一些

网友:
他们都是半斤八两!

网友:
看着还是老货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产品用料应该说比新产品要厚道一些

是啊,新产品好像是实验品

网友:
用料挺好,可惜有1个位置补焊过,以前是元器件,后来改成跳线。

网友:
集成化越来越高了,零件少了,故障率就低

网友:
新的比旧的做工用料都要差些,是为了多赚钱吧。

网友:
不错的工业化设计。

网友:
UTP1306S在用, 这个电源精度按照这个价格来说的话还算不错. 用dt4282测过,电压和电流精度都还行.

网友:
还是喜欢线性,带大变压器的电源!

网友:
优利德电源应该是找代工做的

楼主说说1306和1310到手价格

网友:
旧版本的UTP1310就是494加MOS管线性调整,所以散热片比较大。Ⅱ代的电源就是494加大电容输出滤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