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刀电动车充电器 型号:JK6020 产品规格:60V3A维修笔记2,修复+测试方法!

楼主(2023-06-27):
小刀电动车充电器 型号:JK6020 产品规格:60V3A维修笔记2,修复+测试方法!

中间有炸鸡,过程曲折!

接上一集:

继上次测试出坏了七了配件后,( 后面又坏了一只整流管,)开始了77-49天购买配件等待过程,今天到货差不多了。

焊接阵亡清单上所有配件, 修补好炸断的铜箔,万用表测试各路阻值基本正常!

开始上电测试:
直流可调电源设置20V,0.3A输出,先检查3842有没有工作。
1,测量前后级有没有明显短路,先不安装开关管,外接20V左右直流电,直接接在交流220V输入端。
因为有滤波整流电路, 所以不区分正负极。
2,串一条导线,图片中红色跳线, 直接短接启动电阻。
3,上电后, 电流0.1A稳定,测量3842各脚电压,8脚5V基准电压正常,观测4脚锯齿波正常,6脚方波正常。

3, 断电,安装开关管,然后去掉短接启动电阻的红线,继续刚刚的直流20V上电,通电后后级输出指示灯点亮,绿色。

因为取掉启动电阻短接的红线, 所以要用导线短接启动电阻, 指示灯点亮即可取走,
至于为什么不用导线直通取掉导线 , 是想看开关电源二次供电是否正常,正常的话,短接一下就能启动电源,自己提供二次供电。
此时测试后级滤波电容两端电压为稳定的70V,

基本正常了,  60V充电器标准的输出电压为73V,此时70V不管,因为没有接电池,后级充电部分电路没有工作。

4,上强电交流220V,在交流端串入100W灯炮,开机灯炮闪烁点亮,亮度非常高,前后级各路跳动范围非常大, 看来还是有故障。
查询不到相关经验资料,最后弄个0.5A的保险丝直接强电伺候, 不出意外炸了保险,这次检查出问题了, 开关管, 3842,电阻都正常,20V直流电还能工作。
经过检查, 220V整流二级管又坏了一个, 其它都没有损坏。  上电前万用检查过都是正常的。
此整流轻击穿了,万用表, 直流低压都正常没有, 220V直接短路击穿 ,应该是第一次炸机时坏了一半,潜伏在四兄弟中!

更换此二极管, 再次通电,灯炮正常不亮了, 后极输出滤波电容还是70V。 输出线端10V, 如果不是坏了, 就是需要连接电动车才能输出电压!
此后级电路IC, 打磨过,无法找资料来判断保护方式!

5,模拟电动车上电实测!
这一步,需要用到负载设备,有现成的60V电池当然更好!

直接连接负载仪,充电器还是绿灯,不转红灯,还是没有输出电压!

输出线端焊接一只二级管(此二级管防止充电器工作了,70V电压加到可调电源,烧坏可调电源),
用可调电源模拟电瓶来了,欺骗充电器,可调电压调到30V,我的直流可调电源最大只能调到30V,
当然是越高越好,最好是60V左右。

尝试30V经二极管加上,充电器还是没有正式输出,电压一直在跳动,偶尔出现个70左右的高电平, 打开负载仪,调到0.5A,大约经过一,二秒后绿灯转红灯。
欺骗成功, 输出线端检测电压为标准的73V。

一切正常了,

接着测试此充电器最大功率,是不是达到标称的3A输出, 实测是达不到的, 2.8A以上充电器掉电保持!

负载电流调小, 0.05A左右红绿转绿灯,充电器判断充电完成!

最后花絮:

刷洗干净

至此,结束,做个笔记,方便自己查看也能为初学者提供一点点经验!
我的个人维修台

谢谢大家观看!

楼主: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次发贴最后会出现图片了, 后面的图是是上传了没有选取,没有用到的,就会自动在最后区域全部贴出来!

而且在主帖子的编辑过程中, 没有选取是不提示,不显示!

网友:
楼主设备好齐全,专门干维修的么

网友A:
这一桌子设备已经强过坛子里99%的坛友。。。鸟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次发贴最后会出现图片了, 后面的图是是上传了没有选取,没有用到的,就会自动在最后区 ...

只是业余爱好, 喜欢动手玩一些电子相关的!
自己开了小店铺, 经营二十年了, 从事维修电脑,监控安装,打印耗材!
用户坏了的,都是部件级别维修, 主板坏了,电源坏了, 硬盘坏了, 都是直接更换部件的!
这样才能保障正常开支收入, 我认识的同行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有些同行, 电铬铁都是没有的!

我是纯爱好, 修好的东西不卖的, 毕竟是修过的, 自己用,要不就送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桌子设备已经强过坛子里99%的坛友。。。鸟

都是一些不值钱的老货,好些都是自己买来翻新打理!

网友:
这一桌子设备还真不少

网友:
没有我的工作台乱

网友B:
打开负载仪,调到0.5A,大约经过一,二秒后绿灯转红灯。
欺骗成功, 输出线端检测电压为标准的73V ------ 这种方法新颖,可以借鉴!

接着测试此充电器最大功率,是不是达到标称的3A输出, 实测是达不到的, 2.8A以上充电器掉电保持 ------ 有些小品牌的在充电器上明白写着:输出2.7正负0.5A,也就是说 2.2 - 3.2 A 都是正常的(实际上只会小不会大,因为质量不太过关,大电流下坏的可能性更大)

这种整流二极管在 60V3A 的充电器中余量小了,所以会出问题,见过使用 1N5408 的极少出现问题。

网友:
维修工具够好的

网友C:
写的很全,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次发贴最后会出现图片了, 后面的图是是上传了没有选取,没有用到的,就会自动在最后区 ...

一直有这个疑惑,原来是这样。

网友D:
这是秀设备来了,比不了啊比不了。。。。

话说转灯电流是不是小了点,0.05A,至少0.6A才对啊,你这应该是铅酸电池充电器吧,2.8A电流通常是冲20A电池的吧,转灯电流太小了

网友:
这个维修水平真高,设备也好

网友E:
都是高档工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负载仪,调到0.5A,大约经过一,二秒后绿灯转红灯。
欺骗成功, 输出线端检测电压为标准的73V ------  ...

的确小了, 只是纯粹的修复好, 如果自己拿去给车充电, 我会换5408, 再加个EMI。

电动车车行的老板,说找几个报废的给我, 我咋感觉比给我的全新的还要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是高档工具啊。

工具好一点, 用起来肯定爽一点。 和开高档车一样的感觉!

虽然说自行车也能到达终点站, 但没有轿车来的舒服和迅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的很全,很好,学习了~

见笑了,写给新手的测试方法,相关的测试方法是向电源厂家师傅学的。

还有输出端加电,反向调试光耦,TL431,及外围元器件的调试,对于刚刚大修的开关电源很有用。

我自己也是新手,年轻时候熟悉模拟电路,现在基本上MOS管了,用上IC, 感觉没有以前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秀设备来了,比不了啊比不了。。。。

话说转灯电流是不是小了点,0.05A,至少0.6A才对啊,你这 ...

高手,一眼就能看出铅酸电池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次发贴最后会出现图片了, 后面的图是是上传了没有选取,没有用到的,就会自动在最后区 ...

是的,没有用的图片会在最后,也看不到,系统自动加的,而且现在发了不能修改了,我觉得不好
楼主这装备堪比专业了,有些专业维修的也没这么齐全,我去跟师傅学的时候连拖焊都没学到,还是后期在网上学的,那时候焊接CTR电视机集成块都是一个一个焊接,现在才晓得那么大的间距直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