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一个简单的电源线检测器,让劣质电源线无所遁形!

楼主(2023-06-27):
相信不少人手里有不少的品字头电源线,但现在劣质线横行,而旦有的劣质线外面看上去还做得很不错。如何在不破坏电源线情况下检测线质量好坏呢?简单做一个检测器再配合可调电源就可实现!

网友:
电线好不好。烧一壶水就也道。
电阻大的发热也大,线热且变软。
这个设备太高端了

网友:
这是要拿电线当发热丝使用啊,  牛, 配套电源不错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不过太专业了!

网友:
不错的,这样确实可以大致判断出电线好坏。但只能自知而不能避坑。

网友:
恒流模式看压降

网友:
工作原理:
让电源线通过5A电流,看输入电压的数值高低。

网友:
我家里都是十年前在单位淘汰电脑上拆下的电源线,现在已经没几根了

网友:
没有可调电源,手里有台手持式电桥,测线阻应该能测出好坏,没试过。

网友:
其实就是测线阻

网友:
楼主这是来秀装备的

网友:
恒流5A,测试电源线的压降

网友:
简单、暴力,但实用性强

网友:
可以用led电源就是要自己有两个表,

网友:
买过一个成品排插,插上电磁炉一开机,好家伙,线马上就热了,锅还是凉的。

网友:
可以在加个led检测下地线,没地线被坑过两回

网友:
办法不错,就是外出不太方便。

网友:
厂家应该多配点,免得伪劣产品流入市场。

网友:
楼主是通过什么分辨电线的好坏的呢?从你图上看不出来

网友:
楼主的焊工和我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