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磷酸铁锂电池 机车长期停放 ……

楼主(2023-06-27):
    几个帖子都是 道听途说 ……

    雅马哈摩托车 一放就是一年  每年五一回来骑一个月  几年不换机油   油箱汽油 放掉化油器里的  火花塞拆下来缸里喷点AZ防锈剂 等一会   几脚就踹响 ,今年换了A123并联4*4组磷酸铁锂电池  比铅酸电池平稳多了  ……

   铅酸电池 电瓶车换的黑金  冬天从来不骑  电闸刀扳开 从不充电  4个月之后 天暖和了还能跑 40  -- 50 公里 , 汽车 大电瓶  放5个月 也是一把响 ……

  用小米智能遥控插座  插个充电器  以后遥控充电  估计一年充两次足够  ……

网友A:
手上同款胜利921帮顶,楼主的电池哪买的?靠谱么

网友B:
电压有14.3V?
为什么我的铁锂组充满存放电压只有13.3V?

网友C:
锂电池类,在安全方面一定要留意一下,,

个人认为,安全要第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有14.3V?
为什么我的铁锂组充满存放电压只有13.3V?

  那是加油门情况下 表示不会过压,  电池充满  拔掉充电器 电影就开始下降 ,三元除外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类,在安全方面一定要留意一下,,

个人认为,安全要第一位,,,

  需要认真学习  网上电瓶车燃烧  多数是换了杂牌电池 ,鬼子的松下  你看看人家质量 ,棒子的就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同款胜利921帮顶,楼主的电池哪买的?靠谱么

很好 他家电池 我买了很多  ,特斯拉  18650  21700  刚开始便宜的白菜一样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22605712789.11.76d61c44mlHsac&id=57423709228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同款胜利921帮顶,楼主的电池哪买的?靠谱么

  本来想弄四块 力神 20AH  大了一点 放不进去  ……

网友D:
我的也只有13.3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只有13.3v

  这是跑了20公里 加油门情况下  ……

  放一放  怠速 13.8v  ……

网友:
我的小弯梁,也是一年骑不了几回,但没放过汽油...........每次回去,踩踩就启动了

网友:
我有辆摩托也用4节实达硬壳的磷酸铁锂 好用的很

网友:
天气那么热,安全第一

网友:
不知道使用寿命如何

网友:
铁锂电池安全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 他家电池 我买了很多  ,特斯拉  18650  21700  刚开始便宜的白菜一样  ……

https://item.taobao ...

多谢,看了下7安时价格,又看了下我那破车。。。

网友:
铁锂安全性还是不错的,长期储电也不错

网友:
夏天怕热,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我的EN25-2A也换了,可惜年后就送人
冬天到10伏一样能打得着
水池低于11伏就打不着了

网友:
我的车是飞致150,也改了铁锂,同时把整流器也换成了那款IBM的开关电源,改输出电压到14.2伏左右(并的82K电阻)原车的整流器输出并不稳定有时候到15伏以上,甚至包括网上的那款开关整流器也是一个样。所以才换的整流器,摩托车是磁电机,交流输出电压从30-200伏都有可能随转速而变,建议要检查一下这个稳压电压也就是整流器的输出电压。你要用铁锂,这个电压最好不要超过14.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