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RD8T37P48硬件数码管驱动功能测试

楼主(2023-06-27):
据RD8T37P48的芯片手册介绍,RD8T37P48集成硬件数码管的驱动,所以总想测试一下它的硬件数码管驱动是怎样的。
下面就分享一下本人在应用EasyCodeCube配置工程模板对RD8T37P48硬件数码管的驱动功能进行测试的基本流程。
一、打开EasyCodeCube,选择芯片。

二、将LED硬件数码管功能导入用户工程列表。
方法:右键点击“LED数码管_硬件”----左键点击“导入用户工程驱动列表”。

三、设置硬件数码管端口。
方法:在左栏菜单“用户工程驱动列表”中找到“LED数码管_硬件”,并点开。再在右边的界面上设置SEGA~SEGP(为了方便,我按顺序选择,这个是可以改变P1口顺序 的),还有COM0~COM3(RD8T37P48支持8位数码管)。如下图:

说明:本人测试用的是四位共阴数码管,其他类型的数码管可以参照此法进行配置。

四、BTM设置1秒中断,用于变量sec累加。

五、生成工程模板。

六、用keil打开刚才生成的工程,设置芯片及下载器。
下面是软件生成的段码编码,与其他LED数码管代码生成工具一致。

说明一下,最后的0x00是本人添加的,目的是为了关闭显示。
数码管的所有驱动集中在SCDriver_NixieTubeForHardware.c中,SCDriver_NixieTubeForHardware.h只提供了下面两个显示函数:
其中 void SCD_NT_HW_OneDisplay(unsigned char ComNumber,unsigned char ComData);是单个控制的显示函数,
void SCD_NT_HW_ListDisplay(unsigned char * Com);是多个控制的显示函数,本次实验只测试了单个控制的显示函数void SCD_NT_HW_OneDisplay,这个函数集成了数码管驱动初始化程序,所以不用初始化也可以直接调用!

七、在main.c和SC_it.c中添加变量sec,用于秒数累加,作为数码管的显示数据。

八、在BTM秒中断中添加秒变量sec累加代码:
复制

    sec++;
    if( sec>10 )sec=0;

九、在主程序中添加显示代码
复制

unsigned char i=0;        if(sec!=i)        {        SCD_NT_HW_OneDisplay(0,sec);                SCD_NT_HW_OneDisplay(1,sec);                SCD_NT_HW_OneDisplay(2,sec);                SCD_NT_HW_OneDisplay(3,sec);                 i=sec;        }

测试效果:

网友A:
不会这么懒吧,手动写数码管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这么懒吧,手动写数码管也不难

这是硬件数码管驱动,发送一次显示数据后,它会自动扫描并显示,就像TM163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硬件数码管驱动,发送一次显示数据后,它会自动扫描并显示,就像TM1637。  ...

知道,但是驱动数码管时的电源噪声比较大,影响单片机的A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但是驱动数码管时的电源噪声比较大,影响单片机的ADC。

两者有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但是驱动数码管时的电源噪声比较大,影响单片机的ADC。

没错,ADC测试要求很严格的,如果要用到芯片中的ADC功能,那就尽量不要用芯片的硬件数码管,但这个功能正常的话应该可以暂时性的关闭吧?就像关闭中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