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画一块电路板10*10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2023-06-27):
哈哈,今天阿睦又骗了我55家元下载,我的水回来

现在我画一个整版10*10的电路板,用嘉立创一般需要1周才能完成啊,当然还是看这个电路难易程度
,所以咱们就说这个板子就一个电路,基本要占满板子,比较密集

网友:
要看pin数,和层数,只看大小是不够的。比如手机板才多大一丢丢,,,

网友:
随便哪个手机板子都没有10*10.这是接了个天量工程啊。

网友:
我是那种不熟,但是凑合画的那种,慢慢来

网友:
一年,关键我不会

网友:
变压器+桥式整流10*10,呵呵,你说多少时间

网友:
画两个电极,10分钟应该够吧

网友:
简单的几分钟就完了,复杂的画一年也够呛能画完

网友:
这个没发,简单的很快,低速的用不了多少时间,告速的密度大的时间真的不好确定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板子层数,引脚密度,BGA扇出要求,是否高频,是否射频,是否差分,是否强弱电共板,是否需要emc/emi/ccc/eft等等等等

网友:
这个看原理图复杂程度,我 比较水,主要功夫花在调整布局,调整元件封装,查找dcr错误上。

网友:
这是个变数太多的问题, 笼统回答就 分分钟--------N 年  吧

网友:
上一张图看看复杂程度。

网友:
至今不会画板,最近打算学一下画板,打算画一块示波器的板子,不知道好不好画

网友A:
55家元一天也水不回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家元一天也水不回来吧?

哈哈,细水长流

网友B:
这玩意还要时间吗  不是有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要时间吗  不是有手就行

哈哈,是吗,下次找你给画

网友:
不会用嘉立创的,只会用PADS。连AD都不会用。嘉立创的好像跟AD的操作差不多吧。

网友:
希望手推车大军不会过来...
为了不用洞洞板搞了个tsop20的板子
这样就不关心引脚,直接飞线焊接就可以了
ms51 hk32 py32 手推车  只要是20脚的都可以贴了当测试板用
立创网页 画板子差不多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吧,修修改改的。。。
焊洞洞板加上看资料都要折腾好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