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了一个小空气开关63A

楼主(2023-06-27):
拆了一个小空气开关63A.感觉短路保护是一次性的。

网友:
触电都烧成啥样了

网友:
国产都是差些

网友:
绿色手柄,天正牌的??

网友:
应该是天正的吧?

网友:
这种空开触点小的可怜,只可以偶尔故障(过流/短路)跳一下闸,不能像闸刀那样频繁通断负载电流,否则死的快。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触头烧蚀严重,质量差是关键。

网友:
正泰的还是德力西的,哦不对,德力西一般是红色的。

网友:
这是已经坏了么

网友:
估计天正的

网友:
差不多是这结构

网友:
触点材质差,卖的便宜

网友:
这种都是低端的空开,触点大多是镀银的,一般家用够用了,就是偶尔短路几次也不见得坏,还带过流热保护,

有红包几毛或一两元就能买到的网购型,又便宜又实惠,还是不错的,

我以前买的63A优质工业空开的触点是长0.8cm*宽1cm*0.8mm厚银合金的,带触点位置校正结构,带合闸预置压力,

当手柄扳到一定位置后,触点在弹簧压力下迅速合闸,减小火花,脱扣弹力很大,可以快速脱扣,减小火花的产生,

金属脱扣结构,要耐用的多,但价格也贵得多,记得前些年买时好像一个三四十元

网友:
做太好不坏工厂倒闭的快

网友:
触点材质太差。

网友:
质量确实不咋地。

网友:
触点都烧成啥样了

网友:
很正常,厂家考虑的是经济性,面对家庭供电,虽说功能都有,但作出了取舍,别看它分断能力达到6Ka,但短路保护动作个2次就得作好更换准备,毕竟实际家庭电路中用到这功能几率比过流保护更低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