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2年的长城汽车C30的4G15发动机防冻液三通分水管怎么拆后续

楼主(2023-06-27):
今天是 2012年的长城汽车的4G15发动机防冻液三通分水管怎么拆的后续部分

原计划是给分水管三通钻几个洞,用铁丝和拉马连接,然后拽出来;
2023年6月27日,所有零件到位,开始施工,发现拉马没有位置安装;
想着把水管截断,用手钳子夹住,卷出来,可惜也不行;
现在也没法弄了,断在口上了;
下一步准备用锉刀把 断在里面的部分的管壁磨断,然后卷出来,不知道行不行?
估计会把铝合金发动机底座的管壁磨损的,但是好像也没办法了;

烂了个洞洞的时候,用铸工胶粘上,估计都能开五年了;

上一次帖子链接:[url=https://www.mydigit.cn/2012%E5%B9%B4%E7%9A%84%E9%95%BF%E5%9F%8E%E6%B1%BD%E8%BD%A6C30%E7%9A%844G15%E5%8F%91%E5%8A%A8%E6%9C%BA%E9%98%B2%E5%86%BB%E6%B6%B2%E4%B8%89%E9%80%9A%E5%88%86%E6%B0%B4%E7%AE%A1%E6%80%8E%E4%B9%88%E6%8B%86%20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1023455%20(%E5%87%BA%E5%A4%84:%20%E6%95%B0%E7%A0%81%E4%B9%8B%E5%AE%B6)]2012年的长城汽车C30的4G15发动机防冻液三通分水管怎么拆

楼主:
我准备用钢锯 伸进去 ,手工,把内壁锯断,然后卷出来,也许可以的。

楼主:
拆掉的过程中,水温传感器也被撬断了,不过 已经预见了,提前买了2个传感器 备用了。

网友A:
只能想办法用锉刀或者锯条慢慢把嵌入的部分慢慢除掉了
你有没有查查这个型号发动的维修手册?看看这个零件是怎么拆卸的?我记得好像有个网站或者维修工具上有卖相应型号的汽车维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想办法用锉刀或者锯条慢慢把嵌入的部分慢慢除掉了
你有没有查查这个型号发动的维修手册?看看这个零件 ...

没找到资料,这个断在里面的水管是比较柔软的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想办法用锉刀或者锯条慢慢把嵌入的部分慢慢除掉了
你有没有查查这个型号发动的维修手册?看看这个零件 ...

我买了一些锯条,锉刀,慢慢来吧;争取10天 磨完,争取 不划算 内壁;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0281-1-1.html

网友:
这玩意是不是原装的?不应该是螺纹拧上去吗,直接是焊上去的?

网友:
把切口处理整齐,里边的管别动了,在管壁上  过丝,然后,用管子拧上就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找到资料,这个断在里面的水管是比较柔软的铁。

大概搜索了一下,长城C30这款车维修手册是2010年的,2012-2016是电路手册,估计是动力部分没有改变?
随便找了几个网址,下载都是要钱的,第一个有目录展开的列表,你看看
https://dongcheyun.com/p/1238#pf45
https://www.qixiushouce.com/ziliao/1346.html
https://www.8848qc.com/p-34099.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搜索了一下,长城C30这款车维修手册是2010年的,2012-2016是电路手册,估计是动力部分没有改变?
随 ...

好,非常感谢。

网友:
国产的一些新能源车的水管都是这样的安装方法,用液压压进去的,按照设计,这个是不可更换的。按道理这个应该是耐腐蚀的,例如不锈钢的

网友:
这个位置里面一般是打胶的 就像螺纹胶那种  喷枪烤一下吧

网友:
切口平整一下。用锯条慢慢锯,然后用钳子卷起来,以前取断的水龙头就是用钢锯折断慢慢锯的。

网友:
车子真的只是个代步工具,老车能不修就不修,很多设计都没考虑过维修的便利性

网友:
小心金属屑落到冷却水道里,既然里面部分的管子比较软,用尖锥子从管子外壁跟缸体接触地方敲或者翘,空间可以操作不?

网友:
一看就是长期用水或是假防冻液的发动机 否则不会成这个样子

网友:
在这些文件里找找看
https://pan.baidu.com/s/1wLHnUrzQXQ2t9Y73ADvyiw 提取码:98vo

网友:
用合适的钻头钻扩。磨又慢又不好把握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关注,已经修复了,用锯条慢慢锯开一条缝隙,轻轻敲打就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