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T12烙铁架的便携化改造

楼主(2023-06-27):
买的T12烙铁是两用的,
既能插220V,又能外接20V锂电池,
原配的烙铁架比较大,适合在家里使用,
当外出时没有烙铁架也不方便,没烙铁架就不会休眠
我就在淘宝签到频道2元多买了个简易烙铁架,
在这个烙铁架上安装了两个拉铆螺母,
感觉这样组装更方便些,
后来一想,干脆不带底座,
直接在锂电池转接座上面安装了一个拉铆螺母,
这样可以少带一样东西。

网友:
这是直接插电池上了?

网友A:
T12烙铁的控制板在哪?

网友B:
果然是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塑料外壳结不结实,外带放包里挤来挤去会不会挤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是没有想不到,只有做不到。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塑料外壳结不结实,外带放包里挤来挤去会不会挤裂了。 ...

咋可能挤裂,用完就把弹簧拆下来,弹簧是套在电烙铁外面携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咋可能挤裂,用完就把弹簧拆下来,弹簧是套在电烙铁外面携带的,

用完就拆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烙铁的控制板在哪?

这只是个烙铁架,主机是独立的,T12主机都差不多,也有那种可以直接装在电池上的主机,但是太贵,我就买的普通的主机。可以插220V那种。

网友:
从海绵的弹坑看,好像喜欢干戳

网友C:
为什么我用完了海绵之后 ,我的头子就不挂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用完了海绵之后 ,我的头子就不挂锡了

不挂锡你用铜丝球擦擦,然后松香或焊锡膏沾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挂锡你用铜丝球擦擦,然后松香或焊锡膏沾一下

对,后来我就不用海绵了,把头子换成了六平方的铜线了,就好了

网友:
电池边供电便当底座了

网友:
没70w远距离无线,不然方便。

网友D:
精简精简再精简,最后连烙铁架底座都精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简精简再精简,最后连烙铁架底座都精简了。

14楼那个更精简,连主机也不要,只要外接个锂电池就行。

网友:
平时外出使用越简单越好,东西多了太重。

网友:
点子不错,挺好挺好

网友:
电池边供电便当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