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房东的飞机电表,卧槽一月能怼3 400度

楼主(2023-06-27):
这玩意飞快   卧槽一月能怼3 400度

网友A:
我们宿舍也是这种的,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宿舍也是这种的,不知道准不准

那还用说,一个阻容降压就看出来是什么水平

网友:
都拆开了,那就改一下啊,给电流采样加点锡应该会跑慢一点吧

网友:
不是装的遥控电动马达

网友B:
是不是走的慢了。换新表,吧这个老表换下来了。

网友:
既然拆开了,那就给它改一下。当年租房子,一个月电费能搞一百多。

网友C:
自从供电局更换了新表以后,日常家用一个月电费3-400元,我都不知道家里开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走的慢了。换新表,吧这个老表换下来了。

改了齿轮   用了一年多坏了 拆了

网友:
线路板背面的两排电阻可以调快慢。

网友:
没用校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供电局更换了新表以后,日常家用一个月电费3-400元,我都不知道家里开厂了…… ...

没这么夸张吧,我家一个月也就100多不到200块钱

网友:
自己大概测算一下家庭耗电量,一个月一个家庭耗电400那是多少电器连续开机工作。

网友:
记能的设备都是打了铅封的,私撤,就不怕它告你

网友:
这样的表真的不太准,早换早省钱

网友:
这个不准确吧

网友:
说不准可以自己再装一个

网友:
最后图哪排电阻,好象减小阻值跑快点,反之慢。

网友:
这个表怎么显示峰谷?太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