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变色LED的驱动板烧了,顺求一个强弱光的方案

楼主(2023-06-27):
家里新装的风扇灯,有6个灯头,三大三小,每个灯头都有独立驱动,默认是第一次开亮白灯,再开亮黄灯,再开亮暖白(就是黄白一起亮)
现在是觉得夜里开灯直接6个白灯太亮,想改成第一次开亮度低一点,再开亮度高一点
我目前是这样想的,将led灯黄白输入短接,也就是一通电直接亮暖白,然后三个小灯头,接驱动输出白光口,三个大灯头同样短接,接驱动输出黄光口,这样第一次开灯输出白光,等于小灯亮,大灯不亮,第二次开灯输出黄光,等于小灯不亮,大灯亮,第三次开灯黄白都输出,等于大小灯都亮,不知道是否正确?

楼主:
看原理图,黄白同时亮的时候,总电流就是亮单色时候的电流,所以如果黄白全亮,灯珠寿命还能增加

网友:
很不错的方案

网友:
买个带遥控器(红外遥控的)透明外壳的驱动好了。。。
买带灯版的划算。。。

30不到

网友:
原理是不错就是不知道两点:1、是否支持小电压输出,2、是否支持两路不同电压同时输出。

网友:
一个强弱光的方案

网友:
要修还是要买还是改

网友:
这样改麻烦,不如换灯。。。。。。

网友A:
楼主展示的这款双色驱动逻辑状态:A->B->(A+B)/2,是由驱动的调色温控制芯片决定的。所以的驱动全部并联接220V,通电后同时触发,变色点亮。
想实现亮度改变,可以通过加个分段开关,通过分别接驱动来实现。

网友:
要不用两个驱动?各接一路输出,两个开关控制,想开哪个开哪个

网友:
是不是简单了点

楼主:
集中回复一下,目前坏掉的两个驱动已经找商家换新,灯头是6个(每个灯头里都有驱动),并联在220v上,有遥控器控制开关,但是6个是一起控制的,现在想的是不需要黄光白光,只需要暖色光。
以下方案里是第一次开灯亮3个小的(白光输出),第二次开灯亮3个大的(黄光输出),第三次开灯6个全亮(黄白都输出)
现在担心的是两件事情,一是黄白LED并联,通过一路输出点亮,会不会导致过流烧毁芯片(但是看电路是恒流的,也就是说输出电流并不变),二是小灯亮时候大灯不亮,这时候驱动是有输出的,但是负载已经被断开,会不会又造成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展示的这款双色驱动逻辑状态:A->B->(A+B)/2,是由驱动的调色温控制芯片决定的。所以的驱动全部并联接2 ...

应该是这样,芯片是S4525S,那么在(A+B)/2输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简单的黄白并联,二者电压相同,二者总电流等于驱动输出电流(其实黄白电流分配并不一定相同),也就是说黄+白总功率和单白或单黄时候功率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芯片是S4525S,那么在(A+B)/2输出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简单的黄白并联,二者电压相同,二者总 ...

也可以说黄+白总功率和单白或单黄时候功率是相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集中回复一下,目前坏掉的两个驱动已经找商家换新,灯头是6个(每个灯头里都有驱动),并联在220v上,有遥 ...

这种接线方法会导致烧灯板现象,一般一个点亮循环之后就会发现有灯板点不亮了。
这种双色驱动,是由内部芯片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接线方法会导致烧灯板现象,一般一个点亮循环之后就会发现有灯板点不亮了。
这种双色驱动,是由内部 ...

你的意思是黄白并联后,给它供同样的电流,会导致烧灯珠?
我认为不应该啊,并联后电流应该基本平均分配,所以过黄或者过白的电流只有原来的一半,即使不平均,比如说过白的电流大一些,但是最大也不会超过光白的时候的电流,怎么会烧灯珠呢?

网友:
这种板前面IC恒流驱动 ,后面芯片只相当两个并联的开关,双色灯珠数量电压要基本相同。

网友:
还有一种驱动是分段式,三档输出模式。
控制输出电流,从而控制输出功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黄白并联后,给它供同样的电流,会导致烧灯珠?
我认为不应该啊,并联后电流应该基本平均分配 ...

试一下就知道了,恒流源电流一致,电压是会改变的。
双色灯具,相对成本高一些,你这样改,不如换成单色驱动加分段开关,灯板可以按你的想法改。

网友:
恒流驱动会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