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里的泪滴操作有什么用处

楼主(2023-06-27):
哈哈,才学会泪滴,这玩意除了好看,有其他作用吗?
有的线宽度大的,和焊盘直径差不多,就没泪滴了

网友A:
什么是泪滴 无图无真相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泪滴 无图无真相 。。。

哈哈,你也不知道泪滴啊,我原来也没注意,就是焊盘与引线连接处的圆滑过渡处理

网友:
管他干什么,好看就行了

网友:
焊盘可靠性好一点。

网友:
感觉这效果挺好的 不会弄。。。
布线都是 freerouting 自动布线,一点布线都不会

网友:
不专业哈,不过以前高频电路,PCB工程师会专门这样搞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强迫症

网友B:
主要是为了增加焊盘面积,防止焊盘脱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增加焊盘面积,防止焊盘脱落

嗯,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刚接触嘉立创,还需多多努力

网友:
看着好看吧?

网友:
不仅仅是好看,就像楼上说的,增大连接面积,增强焊接强度,还有你说的好看等。

网友:
增强焊盘强度的,特别是比较细的线连接的焊盘。

网友:
8楼正解,一般是DIP器件泪滴多用,防止焊盘受热脱线;但是不要乱用,很多SMT管脚有阻抗控制的不能乱加。

网友:
个人觉得好看,但应该不止好看的作用,这么一个功能不了能为了好看,所以存在即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增加焊盘面积,防止焊盘脱落

并不是
电路板在蚀刻过程中,线与焊盘的夹角容易残留药水,导致这部分会有过度蚀刻现象
加了泪滴,可以极大缓解这个情况
线与焊盘等大或者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就不用加泪滴了
并不是增大焊盘面积,过孔只是过电,并不用来焊接,也不会有什么焊盘脱落

网友(2023-07-28):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
电路板在蚀刻过程中,线与焊盘的夹角容易残留药水,导致这部分会有过度蚀刻现象
加了泪滴,可以极 ...

酸角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