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个板子有没有认识的?(更新:是华为ideahub pro ifp-ug86主板)

楼主(2023-06-27):
捡了块板,找不到资料,不知道做什么用的,有没有大神认识

感谢论坛各位大神的帮助,主板型号已经弄清楚了,是华为ideahub pro的主板,最后两图完全对上了,ifp-ug86主板

新的问题又来了,不知道怎么才能开机,还要请教大神帮助

查芯片得知接口有:HDMI2.0,usb3.2gen1,千兆网卡,Type-C(dp1.2,sata 6,usb3.1)

网友:
看着好像是电脑主板!

网友A:
电视主板吧,主芯片是海思鸿鹄818,挺厉害的电视芯片

网友:
貌似平板电脑小主机的板子

网友:
查芯片功能应该知道大致的作用。

网友:
应该是小主机的板子

网友:
这个不认识

网友:
是小型电脑的主板,叫瘦客户机。

网友:
双网口?难道是软路由?

网友:
有种得此版者 得天下得感觉 哈哈

网友:
全球制式4K智能电视主处理芯片,内置高性能多核 ARM A55 CPU,多核ARM G52 GPU,采用AOSP操作系统,支持NTSC/PAL/SECAM制式解调,支持DTMB/DVB-C数字Demod,可以扩展ATSC/ISDB-T/DVB-T/T2/S/S2 Demod,支持USB播放,支持主流的视频格式包括AVS2,MPGE2,H.264,H.265,VP9,RMVB等,支持主流音频解码及音效处理,以及海思自研的SWS音效处理,支持远场语音方案,支持CVBS/YPbPr/VGA/HDMI 2.0/USB接口,V560支持外扩DDR,最大支持3GB内存,支持LVDS,VBO和主流P2P接口,支持主流的Tconless屏。内置1GB DDR。

方案集成了DDR,LVDS高清输出,3路HDMI输入,电视调制等功能,支持2层板,外围只需要少量电阻电容便可以为客户快速出产品,大大降低了产品成本。初步估计成本能够做到一百出头,可以在各种显示类产品中规模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视主板吧,主芯片是海思鸿鹄818,挺厉害的电视芯片

电视不会有双网口,应该是工控机的吧

楼主:
感谢大家!!!个人觉得偏向电视这块,又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点亮

网友:
双网口,视频处理器?又不太像

网友:
肯定不是手机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视不会有双网口,应该是工控机的吧

应该是广告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个人觉得偏向电视这块,又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点亮

没有VA,色差,大概率是广告机,演示机类的

网友C:
华为ideaHub会议平板的 具体哪个型号不好说 可能是通用的
某宝搜索一下评论是能看到接口图 完全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ideaHub会议平板的 具体哪个型号不好说 可能是通用的
某宝搜索一下评论是能看到接口图 完全一致

牛人,这一侧的接口完全能对上了,感谢

网友:
通电接显示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