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室内机漏水怎么修

楼主(2023-06-27):
这个空调用了十多年,一直没什么问题。装在卧室,基本是晚上睡前一两个小时开制冷或除湿,睡时关闭制冷切换成风机吹风模式,最近几天都是制冷运行正常,一换成通风吹风模式室内机就开始漏水,漏的水差不多有半瓶矿泉水,漏完就没了。
请教各位专业人士啥问题,怎么修?

网友:
直接请专业人士修是最好方案。

网友:
接水盘堵了把,看看接水盘下面管道是不是堵了

网友:
拆开看看水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A:
排水管两头可能有堵的地方,内机里可能是尘絮,外面的管子里可能是有虫子絮了窝,内机要是能拆开,憋足一口气使劲吹管子也许就把里面的东西吹出去了。

网友:
排水管堵了,用压缩空气或嘴吹通

网友:
打开看看,我的也是奥克斯内机漏水,但是是制冷时候漏。打开发现是左边齿轮处漏水,自己剪了一块硅胶垫,引流到接水盘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水管两头可能有堵的地方,内机里可能是尘絮,外面的管子里可能是有虫子絮了窝,内机要是能拆开,憋足一口 ...

一定要憋住气一口气吹出去,以防反喷回流。

网友:
找点2.5平方的电线,看排水口在那边捅一下,然后再用矿泉水瓶子顺冷凝器上面慢慢淋,看排水管漏水正常就行了

网友:
放一个脸盆接水就可以了。10多年的空调,塑料都老化了,拆的话,容易塑料件拆破。

网友:
百度上或头条上有全面的维修方案。 常见的是出水口堵(搞一下就好)

网友:
接水盘,有个孔,用胶管子,捅进去,用嘴吹

网友:
看挂得是否水平、吹漏水孔是否堵塞、洗空调风轮和翅片。

网友:
冷凝水要有排的地方,管路堵了只好哪里薄弱漏哪里

网友:
排水管堵了

网友:
拆下面板疏通排水槽。

网友:
我也是这个牌子的空调,心里有点慌

网友:
拆内机外壳,翅片和风轮进行清清
然后水槽的排水口用电线铁丝一类去通通

还有一种是因为上下两层接水盘,有的塑料两侧脏了,会把上方的水滴引流错位置

有动手能力的自己搞,不然就找个洗空调的进行拆内机清洗,基本上就OK了

网友:
内机外壳拆下看看

网友:
最靠谱的办法是拨打电话114,但是费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