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白拆解小牛m1动力版4A充电器故障不灯不亮(持续更新)

楼主(2023-06-27):
用了三年多的电源突然不亮灯不充电,去店里问买一个4a版本的要接近300元了,太贵了只能自己动手修修看

楼主:
检查了这几个开关管发现有几个是可以导通的有几个不行的,是不是坏了

楼主:
换了个同型号的保险丝,通电保险丝炸了,家里空开也跳闸了。看来不只是简单的换个保险丝的问题

网友:
后级还有短路,串个白炽灯炮才好查,要不一接就烧保险。查后级整流和滤波电路有没有短路。如果自己没修过,还是请人修更好,这种活不熟悉的不好整啊。

网友A:
功率管也击穿了,有可能整流桥也穿了

网友B:
厂家太实在了,胶灌的真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也击穿了,有可能整流桥也穿了

有维修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太实在了,胶灌的真满。

是啊,另外自己买了罐封胶成本都要50多了

网友C:
灌胶的电源,没必要修理,坏了就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太实在了,胶灌的真满。

肯定实在,根本不想维修,坏了就得买新机。
4A发热那么大,连风扇都没有,计划性报废的算盘打得响

网友D:
佩服   那个胶怎么弄的下来  我遇到好多都放弃拉
扣不动

网友:
不太好修呀!

网友E:
看到这么多胶,直接扔了,反正拆到最后基本就费了。

网友:
我的2.8a的 应该是一样的,修好 打孔装了个风扇,用了不到两年又炸了,同样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灌胶的电源,没必要修理,坏了就换新

拆一半了,不想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佩服   那个胶怎么弄的下来  我遇到好多都放弃拉
扣不动

努力。 奋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么多胶,直接扔了,反正拆到最后基本就费了。

万一就成了呢

网友:
全扣干净,会好找问题

网友:
感觉胶不要钱。。。。。

网友:
灌胶的拆起来太麻烦了,谢谢分享。

网友:
拆的很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