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新手求助字库改u盘

楼主(2023-06-27):
焊了一次没点亮,芯片这个样子,请问是不是胶没清干净啊?

网友:
你这焊工和照相技术都需要提高啊

网友:
好像还有胶

网友:
焊盘清理干净植好锡加点焊油风枪调到合适温度

网友:
别说,这活看见也不好干,没干过,难度太大了。

网友:
芯片八成废了,除胶除太狠把走线扣出来了,估计有线抠断了
emmc这种不搞几十个练手一般难搞

网友:
线都露出来了

网友:
你这绿油都刮没了,漏铜, 容易短路

网友:
一看就会

一干就废,妥妥的

网友:
看着像废了,手艺不咋地,不过我也不会

网友:
估计芯片费了。要不没有清理干净。

网友:
你这焊工技术有待提高

网友:
这个东西不好干难度太大了

网友:
你必须练练基本功再做优盘,你除胶的温度有些高了,焊点都铲除毛病了,如果没断的话应该还能用。

网友:
别硬搞呀 风枪温度低点吹着用镊子除胶就好 刚刚化锡的温度就够 你这硬搞漏铜了 不是老手很难再搞了 一不小心就连锡假焊 bga221比bga153难度高些

网友:
完蛋了,都掉点了,不一定能用了,我感觉挺好焊的,最好用低温锡

网友:
多练习几个,这个拆的有点狠了

网友:
当练手了,事前得练习好了才能做U盘

网友:
是连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