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20元出街小音箱 ALIVAVA 1306

楼主(2023-06-27):
9:/ 刷抖音无意中刷到这个20元出街小音箱,被它靓丽的l...;※※881bUZaYvD8※※哒開ĎŐũŷĩŇ搜索

上面是抖音视频录制的,刷抖音无意中刷到这个20元出街小音箱,被它靓丽的led灯给吸引了,淘个回来看看如何,灯光确实挺好看的,声音挺大声,开到最大声会有点爆音,音质非常一般,就当听个响,放放广场舞啥的还是可以的,拆开看了下,主板非常简单,电池也不大,能播放多久有待测试,20元钱还想要啥碧莲。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电池不耐用,播放30分钟左右就没电了,重新充满电看看,充电电流才500毫安,太慢了,无法边充电边大音量使用,边充电放歌曲,放着放着就提示没电自动关机,这板子有锂电保护芯片没有?如果单换个18650电池,换18650需要加独立的保护板吗?不懂电路,只会简单的连线。

楼主:
喇叭是2欧10瓦,20元的音箱就没必要换喇叭了吧,有懂的功放板芯片性能吗?有必要换个18650电池吗,好点的18650电池,都要十几元一节了,有必要换不?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A:
看充电电路部分有三个芯片,还不错,应该是有锂电保护。

网友B:
能响系列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不错,很好,20元,值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C:
弄那么大个灯,喇叭弄大点也比灯好。

网友D:
小巧,音质不知如何?

网友:
看起来还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巧,音质不知如何?

音质非常一般,适合播放dj舞曲或者广场舞,播放这些跳舞歌曲还能听听,声音响度挺大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充电电路部分有三个芯片,还不错,应该是有锂电保护。

那换18650电池,不用买那种自带保护板的18650的吧?还是做个引线出来,直接外挂移动电源,这样就不愁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响系列

一分钱一分货

声音响度有点小惊喜,就是高音太尖锐了,高音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那么大个灯,喇叭弄大点也比灯好。

我倒是被灯给吸引着买,灯有3种模式效果。这个是五彩转圈模式。还有两个纯色流动模式。

网友:
还挺好看的

网友E:
可以换18650电池,搞几节电池并联一下,增加一下播放时间。。

网友F: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貌似主板带锂电池保护电路(可以看看MicroUSB口右边的那两个芯片型号),直接更换18650电池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貌似主板带锂电池保护电路(可以看看MicroUSB口右边的那两个芯片型号),直接更换18650 ...

嗯,就是充电功率太慢了,刚充的时候0.49安左右,快充满了0.27安左右,要充满了0.07安左右,彻底充满后会自动断电,充电速度太慢了。充满电还有1200毫安左右。打算从电池外接两个引线出来,如果没电的话,边充边放,大音量下,充电电流不够,没放几下就会提示没电自动关机,无法边充电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换18650电池,搞几节电池并联一下,增加一下播放时间。。

嗯,就是充电功率太慢了,刚充的时候0.49安左右,快充满了0.27安左右,要充满了0.07安左右,彻底充满后会自动断电,充电速度太慢了。充满电还有1200毫安左右。打算从电池外接两个引线出来,如果没电的话,边充边放,大音量下,充电电流不够播放耗电电流,没放几下就会提示没电自动关机,无法边充电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