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没怎么用过的二合一拆焊台,一加载就有异响

楼主(2023-06-27):
21年入手了二合一焊台一个,没怎么用(业余玩家),最近改玩中兴2400电源,忽然发现烙铁一加载就发出无规律的“叭、叭、叭”响声,像是以前修老式彩电高压打火的动静,严重时就重新启动了,开机不动手柄(休眠)时,不响。拆开反复试没发现问题。对照电路板粗略捋了下电路草图(更正:+5v处为13.8V):
烙铁部分的主电是220V整流滤波成300多伏给两个10N60C功率管供电,开关控制是由STM32F两个脚输出反相方波给IC IR4427S的2、4脚推动,再由其5、7脚输出给隔离推动变压器初级,次级经过功率管变换给输出变压器初级,次级输出给手柄。大帮我分析下,应该是哪出了问题了,用示波器跟踪信号看着还正常,就是响的时候波形有畸变,STM32F出问题机率多少。。。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A:
会不会是变压器松动,异响

网友B:
看看300伏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变压器松动,异响

变压器无松动,我把它卸下,用摇表还打了初次级,没问题。。输出变压器卸下时听不到异响了,我又测了控制板来的信号,发现还是和不卸变压器时一样,有畸变,重点怀疑是STM32F来的信号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300伏滤波电容。

谢谢,下班回去换个试下。。它应该是用个400V120uf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换了原机的两个10N60C管子,不响了。还要验证下是管子本身问题还是外来干扰引起的。。。谢谢楼上几位捧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已解决,换了原机的两个10N60C管子,不响了。还要验证下是管子本身问题还是外来干扰引起的。。。谢谢 ...

换了两个场管就好了 那应该是磁通不平衡导致的变压器啸叫  你描述的声音不像是变压器啸叫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两个场管就好了 那应该是磁通不平衡导致的变压器啸叫  你描述的声音不像是变压器啸叫的声音 ...

不是啸叫,是叭叭叭的类似打火的响动,而且响动频率很慢,当我用表测管子的G极时,响动频率有变化。。

网友:
应该有放电痕迹,或发热

网友:
换个手柄线圈试试

网友:
变压器有响声,这是变压器过载了,明显开关管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