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我与群联不共戴天!!!

楼主(2023-06-27):
之前也发过一帖子,说的是UP309开pslc的B0K速度跟2.0一样,然后呢我就又进行了多次尝试,除了up309还有up307

这个是双贴B0K开pslc的速度,仍然是跑不满2.0的状态,这个量产过程遇到了很有意思的事情,请看到最后

这个是单帖L85,用低格+高格模式C开出来的,速度跟安国差不多

这个是up307+4ce的DDL,更可耻了,写入十几兆就算了,读取居然是个位数

其实也不是没有开出来正常速度的,第一次给up309单帖8T23,用st-tool量产出来,读取是有120M/S的,但是我尝试着双贴,贴完用工具看是2ce,量产报错之后再看就只有1ce了,短接识别也不行,不是这一例,我也试着双贴了海力士的2d tlc,都是只能识别出来1ce

其实双贴B0K也是一样的情况,刚贴好是2ce,第一次量产报错,只剩1ce了,只不过我短接了几次,突然识别出来2ce,我趁热打铁用强制D1模式开出了30g,量产完就又只能看见1ce了,这个up307+DDL也是鬼样子。
乌鸡鲅鱼,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插眼 紫薯布丁

网友:
up307双贴2ce的海力士mlc用st开出来过正常容量的。2.0速度。

网友A:
是不是量产工具的原因?现在能流出的,是否做了限制也很难说,让你能用,又用的不太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量产工具的原因?现在能流出的,是否做了限制也很难说,让你能用,又用的不太舒服 ...

论坛里的其他人都正常速度,我也不知道怎么到我这就不行了,换了电脑也一个样子

网友:
又一个被群联折磨的坛友~

网友:
重新分区和格式化,选4096k对齐,看速度能不能正常

网友:
插眼,群联真的劝退。。。

网友:
我的群联2251-68,怎么都量产不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用的是TLC海力士颗粒。金士顿的U盘。还在研究中

网友:
急眼了!淡定淡定

网友:
玩过几次群联,知道群联的尿道,有慧荣用的情况下,尽量不碰群联

网友B:
L85 DDL量产姿势不对,这俩在UP307上刷正常固件就行别用那个黑片固件
这也是一个UP307 MLC,当然这速度也是受限于这个3.0接口是在G41主板上转接出来的

网友:
群联是给垃圾颗粒配套服务最好的方案商,以前颗粒高价,那些自封片不少就是群联撮合的生意!明明卖枪杆的,可是人家子弹也要替你找货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L85 DDL量产姿势不对,这俩在UP307上刷正常固件就行别用那个黑片固件
这也是一个UP307 MLC,当然这速度也是 ...

能不能发一下工具,谢谢
lryyddy@163.com

网友:
为啥群联流落市场的开卡工具和治具少?   因为他们只对VIP服务,充个会员可以,完全摸索就太难了,以前有家消失的台系翰邦方案(OTI), 他们开卡软件有特殊功能的,需要暗锁密码调用出来量产,对小厂必须完成多少K采购量才给你暗锁,这个暗锁就像银行早期USB加密狗,插上量产电脑激活VIP模式几个月......想必群联也是鸡贼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里的其他人都正常速度,我也不知道怎么到我这就不行了,换了电脑也一个样子 ...

买成品的和自己组装的,效果不一样,群联不设坑哪有经销商忠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L85 DDL量产姿势不对,这俩在UP307上刷正常固件就行别用那个黑片固件
这也是一个UP307 MLC,当然这速度也是 ...

求大佬指点一下工具版本和应该用哪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