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小米2A充电头拆开看看

楼主(2023-06-27):
用了几年的小米充电头,一直挺好用的,插在床头,虽然充电不快,但是早上起来都已经充满了,挺方便的。但是这几天发现不充电了,虽然显示在充电,但是手机电量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拆开看看。
5V2A

开壳

没有看出来什么明显的问题,在线测高压电容正常,电压固态电容只有150左右,等找一个合适的换了试试看。

网友A:
检查一下数据线看看,一般来说电源只要能有电压输出,就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B:
99%误杀了,一般是C口的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数据线看看,一般来说电源只要能有电压输出,就没有多大问题

固态电容两端只有1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误杀了,一般是C口的插头接触不良,

测试固态电容两端只有1V电压,

网友:
5V 2A我觉得还是不错了,我没快充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数据线看看,一般来说电源只要能有电压输出,就没有多大问题

换一个充电头就可以了,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不错不错,小米的东西挺好的

网友:
用的是什么芯片?很多充电器都是芯片坏了,又不好买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啊。

网友:
保险套上了热缩管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

网友:
不是驱动芯片坏就是mos管出问题的多。

网友:
规规整整的,高压隔离也很好,正规厂有保障。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量量关键点电压

网友:
二极管整流的,检查下附近元器件是不是被二极管烤坏了

网友:
布局与魅族2a充一样 体积小用料足

网友:
2A的充电器,现在来说,有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