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锂电池充电, 能否用3V 恒流 恒压的充

楼主(2023-06-27):
36V锂电池充电, 能否用3V 恒流 恒压的充

有个闲置了好多年的 平衡车
电池拆下李时7.8V

标称是36V  4AH.
手头有个 半自动的  可调0-30V的电源.(小玩具,没法调到所需要的42V)

问:能否设置成电压  30V, 电流0.4A 慢慢给其充电

能充满到30V,并保持不掉. 可以基本说明, 电池组还有救, 还值得买36V的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
另外  18650三元锂电池  一般是3.6-4.2V
                            还是3.7-4.2V的呢

楼主:
TB上 12V的锂电池充电器

怎么有人写的是 12.6V 有人写的是16.8V

网友A:
先急救一下吧。0.4A小电流可以的。救不回来就不用考虑下一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急救一下吧。0.4A小电流可以的。救不回来就不用考虑下一步了。

电流0.4A  电压调到多少呢

网友B:
电压调到最高,也只能充到30v,这时才是电池最低电压。
找个笔记本适配器,垫在可调电源下面, 这时最高输出就是49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调到最高,也只能充到30v,这时才是电池最低电压。
找个笔记本适配器,垫在可调电源下面, 这时最高输 ...

30+19=49的骚操作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18650三元锂电池  一般是3.6-4.2V
                            还是3.7-4.2V的呢

实际使用中影响非常小,可以不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 12V的锂电池充电器

怎么有人写的是 12.6V 有人写的是16.8V

12.6是三串 , 16.8是四串,,,为什么都叫12v锂电池,自己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30+19=49的骚操作么

两个电压源串联,算骚吗?

网友C:
10串的,电压才7.8V,基本算废了。救回几率基本不可能!

网友:
救不回来就不用考虑下一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串的,电压才7.8V,基本算废了。救回几率基本不可能!

要看保护板结构,有些保护板欠压保护以后表量输出端电压0-30V不等,如果直接量电池组两端只有7 8V的话那是真废了

网友:
30V小电流充电没有问题,
注意检查电池温度. 如果出现发热,要及时断电

网友:
已过放电了,救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TB上 12V的锂电池充电器

怎么有人写的是 12.6V 有人写的是16.8V

三串的是12.6,四串的16.8,当然就得这么写了

网友:
拆开一个个充

网友:
拆开来,用4.2V小电流,一串一串的充。整个充应该起不来的,有保护。

网友D:
可以用两个电源串联到42伏以上的办法充电,看看还能抢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两个电源串联到42伏以上的办法充电,看看还能抢救不。

拆出来来, 然后单节 试了下  好几节都充不上去了

应该大多数都废了  没意义抢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