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新电子负载,功率管的选择以及对比以及原版错误更正

楼主(2023-06-27):
原有问题指正
相信有些人前不久看过我发的一个帖子,那个帖子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通上电之后电流乱飘,并且电流不能调零,不能调零的主要原因是电位器不行测量调到最小之后还有十多20欧姆左右,更换质量好的电位器可以解决。电流乱飘或者不受控制主要原因是它的采样电阻阻值太小,当时用的是一小段康铜丝电阻不到0.01欧,后来更换了0.22欧姆的水泥电阻成功解决
新电子负载
前不久在逛嘉立创商城的时候发现一个管子  FDl100N50F  这管子的参数令我着实一惊(参数可看下图)之后发现价格比较贵差不多都在八块十块左右,就买了三只,后天到货,一只备用,另外两只打算拿来再做一个负载,于是又重新做了块小的板子,主控运放用的LM358,他刚好支持两组运放,并且做的时候改进了原有问题,采样电阻做的时候打算使用0.22欧姆的水泥电阻,电位器更换为10k的精密多圈电位器测试非常稳定,并且输出端加入了220k以及102的电容用来防止起振(可看下图)(那几大坨电阻是因为手上没有1k的电阻了4.7k三个并一起大约1.2k)
功率管的选择以及对比
之前用的功率管是八只Irfp260n,之后又看了fdl100n50f发现他们的功率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所以下单了Fdl100n50f
Irfp260n它的耗散功率每只只有300瓦,但是fdl100n50f他的单只啊,耗散功率就有2.5千瓦,然而做电子负载需要的就是功率管的耗散一定要大这样才能把更多的店消耗在功率管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它的耐压有500伏电流有100安所以用它两只来做理论上功率就可以干到5000瓦但是不可能那么极限大约在4千到3千瓦以下运行是不错的选择下图就是两只功率管的参数对比,大家可以看看用线画出来的就是他的耗散功率

网友:
这管子参数牛!

网友A:
散热跟不上没用的,你就是给的散热片再大它也散不过来那么多热,功率还是做不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跟不上没用的,你就是给的散热片再大它也散不过来那么多热,功率还是做不大的 ...

大散热器,然后泡水里,散热必须够,水还是加冰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散热器,然后泡水里,散热必须够,水还是加冰块的

这措施够到位,绝对了!

网友B:
这个方案的电子负载需要电流调零单电压基本做不到,运放有失调电压需要负载电流来克服.

网友:
强化有效散热,是稳定性的基础。

网友:
原版的,难找

网友:
管子的参数很牛~~

网友C:
这个原装费管子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的电子负载需要电流调零单电压基本做不到,运放有失调电压需要负载电流来克服. ...

可以给个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装费管子不便宜

确实啊,进口的要60多块钱一只,国产的八块多,台产的12块

网友:
好马配好鞍,管子这么牛,应该上铜散热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啊,进口的要60多块钱一只,国产的八块多,台产的12块

这种全新管子,某宝上的所谓国产台产的 大概率是假货,他的60元的所谓原装也不一定是真的,只是个营销手段,或许三种是同样的货,只是利用你的心理分不同价格来卖而已,别抱太大希望。

下面为摘自网络消息:

Fairchild公司在美国和韩国拥有四座晶片生产厂,在菲律宾宿务市和马来西亚建有组装检测工厂。公司采用世界级4、5、6-inch硅片工艺生产逻辑、模拟、混合信号IC和分立元件。南波特兰市是最大的生产基地。 2016年9月19日,安森美半导体(以下简称安森美)和飞兆半导体(以下简称仙童)联合宣布,安森美半导体以24亿美元现金成功完成此前宣布的仙童收购案。收购完成之后,飞兆/仙童半导体这一历史悠久的品牌将成为历史,合并后的新公司将统一使用“安森美半导体”的品牌。

仙童还在世时,就没有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建立生产线,从哪里来的国产台产?所以怎么可能会有以仙童商标且是国产,台产,原装之分呢?(你买的8元多国产,12元台产的商家我看了,图片是仙童商标)
立创商城的就用的是安森美的商标(注意看它的照片)。所以除非你去立创商城买90元一个的才是真货。再看宝上的拆机件,用的仙童商标,都要十几元一个。

电子负载主要是散热,热量散不出去,标1万瓦也没用,当然参数好,短时抗高功率冲击可能好得多。

网友:
这管子参数牛!2500w  太狠了

网友E:
采样电阻打算使用0.22欧姆的水泥电阻的,你考虑什么几千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样电阻打算使用0.22欧姆的水泥电阻的,你考虑什么几千瓦?

我在实际测试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电流非常小,于是改成了0.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啊,进口的要60多块钱一只,国产的八块多,台产的12块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等哪天我再发个帖子,如果有管子坏了,直接砸开看芯片

楼主:
楼主在这做个求助,谁可以给个大概的数据fdl100n50f这种管子大约里面的芯片多大一个?

楼主:
或者可以提供个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