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H3C R2+ 千兆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3-06-27):
开壳 元件布局很简洁

右下角 瑞昱的 RTL8812FR 5G无线芯片最高速率867Mbps

固件芯片 25Q128JVSQ 16MB容量

背面整洁无元件

中间大的芯片为RTL8367S 千兆交换芯片
左下方CPU为RTL8197FH 单核1GHz 集成64M运行内存

网友:
螃蟹的方案啊,没什么可以折腾的价值了

网友:
没看过,原来路由器里面这么简单。

网友:
很一般啊

网友:
螃蟹的方案,几乎没有可玩性。。

网友:
螃蟹全家桶

网友:
螃蟹方案还不如发哥的

网友:
螃蟹的方案

网友:
还行,至少给你散热片了。

网友:
现在千兆最差也是双核了   螃蟹也没得玩儿

网友:
中规中矩,能用就行。

网友:
瑞昱的好像不多见呢

网友:
h3c为什么不用海思啊

网友:
很精简的方案

网友:
焊接的信号比扣的要好很多!

网友:
螃蟹方案不什么受欢迎喔

网友:
H3C 千兆路由能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