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电脑换DC电源模块以及换六管散热,

楼主(2023-06-28):
六一八前电脑电源坏了,也不想再买台式电源,于是就在六一八买了12V240W的电源和300W的DC-ATX电源模块,电源120元,模块105元,由于提前把电源塞到预定的位置就没拍,实在不好往外拿,很大的一个电源,一开始以为也就比12V120W的大一点,没想到相当于120W的两个大,至于图片上的I3 3225是头脑发热买的,TB六一八的红包,33元,装上没几个小时就换下来了,开着迅雷再开QQ,QQ直接卡死了将近一分钟才彻底运行,而且HD4000播放4K也没感觉到有什么提升,CPU占用90%,

电源换成电源模块,基本没声音了,不细听,根本听不到,这是最大的好处,

网友:
I3 3225送给我挺好

网友:
这个机箱漂亮阿。

网友:
可靠性如何?

网友A:
这热管下面没搞一块均热板?

网友B:
这个I3和I5是同一接口吗,差别很大吗

网友:
我还有个3240 还在躺着

网友C:
这种电源模块质量怎么样

网友:
楼主不会突发奇想,用I3换下I5吧?

网友:
这下机箱内的空间大了很多,多放几块盘给小姐姐腾新房子

网友D:
没装排风扇,是个焖烧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装排风扇,是个焖烧罐。

CPU散热风扇安装时向机箱后吹,机箱没有什么太高的温度,我的电脑就是和楼主的一样的,也是这么改的,效果非常好,离远点基本听不了什么声音。我是用来接电视上看视频用的,CPU温度基本上在40度以下。

网友:
本地气温40+,如果用这样的电脑,恐怕挨不过夏天。

网友:
这种想法有点意思,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这个小机箱很有意思,主板是倒置的,硬盘要装在主板背后,或者“地板”上。
看电源背板的螺丝孔,正反都可以装,增加了灵活性。

楼主:
连续开机36小时以上,没出任何问题,毕竟整机满功率才130W,开迅雷最多80W,待机55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热管下面没搞一块均热板?

刚搜了下,某东五片85,cpu还不值1000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I3和I5是同一接口吗,差别很大吗

同是三代的,1155接口,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毕竟I5开着迅雷再QQ,QQ不会卡一分钟左右才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模块质量怎么样

连续开机36小时,没出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