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EVESKY六热管散热器 定速风扇改调速风扇,

楼主(2023-06-28):
六一八购于TB,59,定速,有一边的铜管变型,不知道是厂商到卖家,还是卖家快递给我时出的问题,不喜欢定速风扇,所以换,手里又没有合适的九厘米风扇,就打起了英特尔原装风扇的主意,

这个原装风扇是2012年11月装I3 2120时带的,后来换散热器导至固定角损坏,就一直闲置,过程没什么好拍的,就是去了四个角和多余的部分,虽然是个圆的,但是由于散热器一边热导管中间向中弓起,刚好卡住风扇的框,不用螺丝,不用卡子,

INTEL的原装风扇的噪音,不得不说真是太小了,一千三四的转速,声音基本忽略,夜深了才能听到,白天不凑到机箱边上,根本听不到,

对于那个变型的地方,我是不是要感谢一下大自然馈赠,

网友A:
“INTEL的原装风扇的噪音,不得不说真是太小了”  --- 想起正大综艺里的节目:这是真的吗?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是认真的吗?这货妥妥就是个噪音王啊。

网友B:
Intel的散热器转速起来了声音挺大的,你新买的散热器不带风扇吗?

网友C:
你觉得声音小,应该是4线调速起作用了,转速根本没起来,这风扇满速用过3000转以上,那就是呼呼的了。

我用AMD原装的小风扇,平时1100转还行,一旦温度超过设定值,就开始起飞,3000多赚算开胃小菜。

后来我换了12厘米的满速1200转的,平时转速500转,安静。

网友:
原装风扇的噪音主要都是风噪比较大,风扇自身还是挺小的。

网友:
这散热器某宝卖得挺便宜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热管。

网友:
新风扇使用时还不错,风扇用一段时间后的噪音受不了

网友:
商家卖的是有瑕疵的?散热器底部氧化了

网友D:
热管直接接触,没有一块导热均热板,热管容易坏。

网友:
intel原装风扇感觉还不错吧,用上风速控制后平常应该基本上没什么声音。

网友:
瑕疵品管子很唬人啊

网友:
中间的空真是给你的风扇准备的,正好。

网友:
很漂亮,豪华散热,

网友:
最早原厂散热风扇用的是三洋的,后来用过电产的,再后来富士康的,这个看不出来哪家的,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的原装风扇的噪音,不得不说真是太小了”  --- 想起正大综艺里的节目:这是真的吗? 用现在的话说 ...

我现在用的这个原装风扇,声音确实非常小,51度转速1300,白天超过50厘米,根本听不到声音,夜深后,不仔细听,也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的散热器转速起来了声音挺大的,你新买的散热器不带风扇吗?

散热器带的风扇是定速的,标题写了啊,

1300的转速,白天根本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声音小,应该是4线调速起作用了,转速根本没起来,这风扇满速用过3000转以上,那就是呼呼的了。

我 ...

一千六七声音就比较明显了,两千左右就呼呼的,三针风扇基本都是两千二左右,那声音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管直接接触,没有一块导热均热板,热管容易坏。

坏了换新的,

网友:
挺好的,废物利用,还挺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