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二极管价格非常不理想☞适合自我的替代方法

楼主(2023-06-28):
我有俩组18V太阳能板。板子面积按淘宝普遍卖太阳板的商家尺寸都还标百多瓦的。使用的10米和15米的网线作为电源线(附近没有废品垃圾站,购买全新需要几十元没必要),线太次压降厉害实际最高功率只有几十瓦了,也不知多粗的线才行,我试了0.5平方20AWG的线2米过5.5A近100瓦微微发热……扯远了,10米这组充锂电池,10块钱的太阳能控制器实际就是一个理想二极管,所谓的PWM充电不存在,输入和电池压差不到0.2V,把18V电压拉的太低了损失电能。(假设锂电池10V电压,5A电流。控制器忽略压差那么输入就是50瓦,)因为单位时间的电流都是一定的,提高输入电压就能增加功率,,所以用了一个同步降压模块转换电压功率。{用过如韵mppt模块效率90%发热大需要风扇}实际上模块输入处有14V多电流同样5A。不考虑模块效率情况下输入有70瓦,太阳能利用率显而易见。)
而另一组,电池是铅酸电压平台高充满就需要15V电压了,况且网线15米压降更厉害了,需要更低的电压才能出更多的电流,所以就直接10块钱的控制器充电最合适了(试过用降压模块,输入处电压高,压降原因电流小功率也小)。

最近太阳大。铅酸电池都充到13.xV了,主要是多个手机平板和摄像头消耗,供大于求,于是考虑到俩太阳能到充电处并一起,另外那组锂电太阳能是配合市电供多个路由器的电池永不会充满。但是锂电那个同步整流降压模块会倒灌,它倒灌还会略微升压呢,以前单用的时候就没管它。所以迫切需要防倒灌,二极管效率太低了这也是我不加二极管到原因,很多买的同步整流模块我还特意拆掉二极管,一去搜索理想二极管,我去最便宜的都要10几块,而且说压降0.2v这算哪门子理想二极管?好点的都2、3十感觉不值啊,拿别人的电路自己做两个吧芯片都是几块钱一个还做什么!于是又回到二极管,选择我常用的sb1045l单个万用表压降0.0xV ,我拿洞洞板掰拇指大小排了个3并,5A电流测压降0.35V,但是太烫了,第二天中午发现其中一个二极管直接烫虚焊,又给它粘上散热片。我又考虑过用继电器,找出来一个量了一下吸合后电阻0.1欧直接放弃。后来我灵机一动,在二极管的两端并联上一个5A的45度常开开关,利用二极管发热热量触发导通温控开关分担电流,实测不会形成反复开关循环,大电流下会形成平衡。当傍晚太阳小了电流降低,二极管发热减少,温控复位常开,此时二极管就起作用防倒灌了。

其实前面这个方法我也是试着好玩,其实完全可以利用10块钱包邮的太阳能控制器当理想二极管,还包括了自定义输出截止电压保护。还有电压表呢!我昨天买个电压电流表都8块钱呢。

网友:
楼主的这个方法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
我觉得你这控制器被你说的太低端。

控制器,主要功能是不要被负载把电压拉得太低而跑出效率最佳范围。

比如一块空载18V的板子,可能带负载功率最大的时候电压时13V5A,你没有控制器,电压被拉低到8V7A,效率反而下降了。

正规的控制器,不可能就是个理想二极管,还要起到限流的作用,不能任负载去拉电流。

网友:
理想终究是理想

网友:
理想是名符其实的理想

网友B:
这个温度开关的方法不错,用上MPPT那应该更好吧

网友:
MPPT的估计更加好一些。

网友:
谢谢分享,思路宝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控制器被你说的太低端。

控制器,主要功能是不要被负载把电压拉得太低而跑出效率最佳范围。

我买了俩次,10多块钱的都是这样。我也观察过别人评价图,输入处电压被拉到几乎和电池一样。可能这种便宜的是设计失败的产品才卖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温度开关的方法不错,用上MPPT那应该更好吧

以前我用的如韵cn3722模块,买了好几块,最大电流5A,这是跟踪电压的mppt,自己改了电压调节,2块并联用,百多瓦吧,但是这个效率低,实测90%左右,所以需要风扇降温。后来改用同步整流降压模块,效率不知道具体反正挺高的,因为都不怎么发热60~70瓦的功率不怎么烫被动散热就可以了。

网友(2024-07-24):
这操作确实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