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智能门锁的室内开锁方式比较

楼主(2023-06-28):
室内,主要是防猫狗小孩误触,以及猫眼伸入机械爪子开锁。

以下常见:

这是红外探测到人体接近,同时手摸侧面内凹把手(电容感应),才可以驱动电机开锁。

方式二是纯机械旋钮,不通过电机,也称为紧急开锁。旋钮内凹,增加猫眼开锁难度;且拧到头后需保持住才可以开锁,进一步防止误触。

另外一款:

电容感应把手外露。无红外人体接近检测。略输一筹。

第三款:

无需活体。旋钮外露。当然,旋钮比执手还是安全几百倍,以前某宝曾公开出售“猫眼拉勾”,随便勾个四五下就能套住执手。旋钮则必须扣抓并施加扭矩,没有内窥镜+外科手术式工具不可能的。

最扣分的是有个外凸的开锁按钮。智商高的宠物,看一遍掌握了。以前的连环画,有训练鹦鹉去偷东西的,鸟喙按个按钮太轻松了。低楼层,位置不好的话,窗外一根竹竿就戳开了。

诸位怎么看?

还有一点,智能门锁通常都是禁止通过app开锁的。怕万一手机被远程操控。

但是麻烦也不少,来客人,或者屋外开锁失败需要室内亲人开锁时,你无法赖床或者赖马桶。

某米是折中,允许手机蓝牙开锁。因为蓝牙有效距离十米。你不在屋里,别人操控你手机也白搭。啥?在屋里,还没有机械反锁?那只能看你搏斗能力了。。。

这个又如何看?

网友:
来客人,可以给他一个一次性密码开锁。你说的那个感应把手外露。无人体检测的开锁。实际是有人体检测的,开锁时,需要用手触摸到把手的内侧,再按机械开锁开关才能开锁,安全性还是很高的。我觉得比红外探测到人体接近,同时手摸侧面内凹把手(电容感应)开锁方式的更加安全。

网友:
室内,应该防范的是猫眼开锁和宠物开锁。小孩开锁不应该绝对禁止,应该设置为有条件开锁。

网友A:
只有机械的才最省电。

其他的都是跟电池厂家联合开发的吧。

网友:
我家换锁还是换的机械门锁

网友B:
机械锁的可靠性是经过百余年检验的,而电子锁是近些年的产物,还没有得到更严苛的考验。

网友:
最常见是的室内机械把手开关吧,符合习惯,省电。

网友:
室内机械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械锁的可靠性是经过百余年检验的,而电子锁是近些年的产物,还没有得到更严苛的考验。 ...

本质上都是电子电路控制电机带动机械锁开门,其实锁本身最多也就C级锁,专业的开锁还是有办法,就看能顶多久了,而电子电路部分就看各家厂商开发的功能了,有接入Homekit,有接入米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机械的才最省电。

其他的都是跟电池厂家联合开发的吧。

强烈赞同你说的,我家老机械锁,我从来都没有给他装过电池,钥匙拧一下就开,相当省电。

网友:
其实一把门锁被必要搞得那么复杂,机械的锁完全够用啦,是科技进步,还是退步啦。

网友:
这是科技进步的必然过程,需要逐步完善才能更实用。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宁愿使用传统的机械锁,目前的C级锁已经基本上能满足需要。

网友:
方便好用就行。

网友:
普通家用锁这东西基本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东西,人家如果真惦记上了,办法总比困难多,门不行还有窗。。。。所以不必太在意锁了,再说现在谁家不多少钱在家里,我都家徒四壁了。。。

网友:
时代在进步嘛,智能门锁相对于机械锁来说,使用上的确更加方便。特别是对于老是担心门没有锁好的健忘症来说,全自动的智能锁使用起来更加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机械的才最省电。

其他的都是跟电池厂家联合开发的吧。

我一直用门上原厂机械大霸王锁,实在钥匙丢了不放心,就网购个锁芯自己换上去。。。。

最早出现电子锁,我也想换,老婆说现在不挺好,别换,另外就是大霸王锁不好配,就耽误了。

现在老婆想换了,我却不愿换了,身边发生多起电子锁问题,我才感觉电子锁也不靠谱。

一次是去外地亲戚家,多次拿亲戚钥匙上的IC卡开门,结果终于有一天,亲戚好奇问我,你天天怎么进出的,你知道我家门密码,我说不知道啊,我是你钥匙的卡打开的,我亲戚说那个卡不是钥匙卡,我当时就蒙圈了,肯定是锁有问题了,经过一通检查才找出问题所在,而且平时用根本没有察觉它的异常,太可怕了。

另外一次是楼下邻居,也出现类似问题,由于有上次经验,分分钟就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其实楼主应该推荐安保系统,就是进屋后在短时间,必须按密码解除报警。只要是非法窃入都有感应报警。

以前单位我就有安这样东西,结果有段时间天天报警,后来发现是室有大的飞虫,经常触发。

网友:
其实我是很不明白为什么要装全自动的锁,人连拉一下把手的力气都没有了吗?
用全自动的锁就必然要放弃天地勾,大锁体(也就是霸王锁体),只靠一个小小的锁舌来锁门,防撬能力下降
另外全自动锁改变了开门方式,很多没接触过的人都不会开,如果万一发生意外却开不了门,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我这次装修买的是半自动的锁,带把手的,霸王锁体,无缝挂接天地勾,把手上提开启天地勾,跟机械锁操作方法基本相同,我觉得非常好

网友:
感觉现在智能锁技术还不成熟,还是没有机械锁牢靠

网友:
看看就能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