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锁舌可以防插片吗?

楼主(2023-06-28):
没有方舌头。常见于室内门或者木门。

那个反舌,是防插设计?

我感觉插开过啊。用塑料片,手感到位后,一手猛插,一手猛摇门把手。

如果我没有搞错,那么各位有没有简单diy方法可以防插片?

网友:
这东西挡君子的,要不一根撬棍解决一切

网友A:
现在的门锁大多都带反锁,那个锁舌是无法插片的,这种锁舌也可以有一定的防止插片开锁效果,想要加强可以在锁舌位置加装L型角铁,延长长插片距离,增加插片难度,不过现在的暴力开锁方法太多,电池工具太便宜太多,所以,现在的锁大多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了,想要安全可以安装摄像头,报警器之类的

网友:
这个防不了,只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门锁大多都带反锁,那个锁舌是无法插片的,这种锁舌也可以有一定的防止插片开锁效果,想要加强可以在 ...

赞同。
随身携带的电钻,门上打个孔,大部分锁都会阵亡。

网友:
本身没计足防插片的

网友:
这个小舌头就是防插卡的,如果是能插开,是说没有装好、门变形、锁舌孔开孔位置有偏差,大舌头滑道锁舌孔,但小舌头没有进入锁舌孔被锁舌孔边沿抵住了

网友:
你这个是室内锁,很少带防插片的。

网友:
门吸加指纹识别

网友:
这种锁舌,只能稍微防插片。

网友:
这个算是静音锁舌,有一定的的防插片功能,但是不能防住技术强悍的大盗。

网友:
锁,是锁住自己的心理安慰,真要偷你的,啥也不是

网友:
但凡是锁总归是能弄开的,无非是时间问题
就像电脑加密一样,所有的加密都是可以破解的,无非是能否在可接受的时间内破解出来

网友:
上下两根大锁舌上割个槽就防插片了

网友:
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
这种本来就是防插片设计的的啊,还被插开过?山寨的?

网友:
中间的那个小舌就是防插片的吧,安装好的情况下只动大舌就会自动卡住动不了。

网友:
所以说要反锁才安全,至少专业的开锁也需要时间

网友:
这种锁最简单了,基本没啥难度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