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视门铃系统,有没有哪位大佬弄过?

楼主(2023-06-28):
搬到新住处后,偶尔来个朋友,还得下楼开门。很是麻烦,随想,安装一个可视门铃室内机。

由于是租的房子,到期之后,这东西能不能推给物业 ?不好说。先去物业问问吧。

物业的回复令人高兴 :室内机是免费的。留下电话,到时候联系。

昨天下午,物业打电话说工程师过来了。到家后,测试通讯线路,一切正常。于是开始安装。但是

工程师说,一套 200. 喀  %

如果当初物业说200,我也许会安装。

但是,当初物业说免费,我高兴了半天,你这时候来个200. 这谁受得了。

或者当初物业说300,你这时候来个200. 我一高兴就安装了。

打发走了工程师,心想,这玩意,有没有哪位大佬弄过?

估计不好弄。或者,有别的办法 ?

网友:
应该是有协议的,自己捣鼓不来...

网友:
看看有没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这玩意还要钱,不是统一安装的吗,这物业是又赚一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要钱,不是统一安装的吗,这物业是又赚一笔吧

这个需要和外面的通讯的,不知道协议你得自己搞两个,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要钱,不是统一安装的吗,这物业是又赚一笔吧

不赚你,赚谁的

网友:
说话不算数还按它干啥

网友B:
会不会机子是免费的,200块是安装费。

网友:
我家的可视门铃对讲系统,一次也没用过,我用的最多的功能就是天气变化是打开看看外面的人穿的啥衣服然后决定我今天穿什么衣服

网友C:
或许,看看室内的接线端子是多少线的?上某宝看看有没有卖家能帮你。
估计,找到开关线、响铃线、对讲线,前两者是基本,慢慢研究估计会有办法。我研究过,但没弄懂。

网友:
二手的买一个

网友:
这个我自己安装过,当时换位置,将电缆用网线延长连接,接线图丢失了,网上应该好查到,我们家就是传输的模拟视频信号。

网友:
自己搞一套都是这个价钱。况且还要配对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看看室内的接线端子是多少线的?上某宝看看有没有卖家能帮你。
估计,找到开关线、响铃线、对讲线, ...

只有一根网线,纯 通信 控制

网友:
这玩意就是配对安装的:楼下一个、室内一个。
按照说明书,上电源、拉线、接线应该就可以搞定。

网友:
不能用就是修不了的,要和楼下主机配套的,除真的坏了能买的器件,否则要整套换

网友D:
原理都明白,就是测试接线比较麻烦,这个东西一般都是成套的,单独搞一个室内机安装,接线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理都明白,就是测试接线比较麻烦,这个东西一般都是成套的,单独搞一个室内机安装,接线是问题。 ...

室内只有一根网线,算了,还是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机子是免费的,200块是安装费。

没说,反正就是200.单独给你机器,也是200.

网友:
关键是这东西得跟主机配置信息,他们不给主机配置密码你自己买来也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