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无示数的湿湿度计PKTH300A-AZ1

楼主(2023-06-28):
维修人员拆下来的,一直显示零
型号:PKTH300A-AZ1
该产品采用瑞士进口数字传感器,性能可靠,精度高,年漂移小,响应速度快。适用于通讯机房、办公室、车间、仓库、医院、档案馆、博物馆、暖通空调、楼宇自控等环境的温湿度测量。仪表为壁挂型、安装方便。大屏幕LCD同时显示温湿度。其输出为485 总线方式;通讯协议为MODBUS-RTU,方便构成温湿度测控网络。可选4-20mA/0-5V/0-10V信号变送输出。

接线定义

接电无数值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传感器坏了
没喷三防漆,线路都腐蚀了

网友:
看样子,这个像是智商税产品。

网友:
传感器坏了?

网友:
重新焊接一下试试。

网友:
传感器应该在总线末端。故障显示零少见,我见到多数坏的是,最小或最大值,好的自检错误,显示Err字符,Error错误单词开头字。

网友:
还可以拆件 用,屏幕看着不小

网友:
做工一般般,里面好精简。精度估计也一般般,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扎用。

网友:
传感器有维修过的痕迹,说明维修人员也尝试维修失败。废了。

网友:
外面看还不错,拆看也就一般

网友:
PCB线有发黑的,查查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可能脱焊了

网友:
做工真不错啊,用了硬封的芯片

网友:
做工可以,这东西温度还好,温度只能欣赏。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听功能有点高级

网友:
找这个芯片的PDF对着检查。

网友:
应该是传感器坏掉了,我换过温湿度表的湿敏电阻,显示就是0%。

网友:
这东西不好诊断吧,是不是只能换传感器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