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USB转网线口REALTEK 8152B

楼主(2023-06-28):
插上不认,有生锈痕迹.

usb插入有反应,网线插上没反应

网友:
清除生锈痕迹,试试

网友:
把网变都省了

网友:
GND和D+是不是漏电了,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A:
网变都不用,直通吗?

网友B:
我也有两个 当时搞PLC在电脑店应急买的  花了二十大样呢  要不是应急坚决不碰
现在笔记本电脑也坑 联网口都省了,也没见做的多轻薄呀  笔记本市场风气不好

网友:
25晶振右边少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变都不用,直通吗?

看起来是缩了,明显设计的有,还是两种不同的焊盘...

网友:
简化到极限了

网友:
用WD40试试

网友:
百兆的,用处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变都不用,直通吗?

肯定直通啊,要不怎么用

网友:
减配的不得了了

网友:
这是半成品吧,网口都没连上,或者焊个网变上去,或者直接飞线连上

网友:
看看清理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两个 当时搞PLC在电脑店应急买的  花了二十大样呢  要不是应急坚决不碰
现在笔记本电脑也坑 联网口都 ...

像手机一样,3.5也省下来。

网友:
100M的USB网络芯片,不知道是不是集成网变?

网友:
集成度真 高

网友:
网变这里都么有了,这个确实可以用吗,高科技,这种也只适合应急的用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