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接了两个电压表头专用于检测硬盘供电

楼主(2023-06-28):
县城电脑店供应的电源都是这种杂牌,经常会有问题。故障现象典型为开机找不到硬盘,或者开机不上电。
买了根SATA公转母的粗线,中间接上两个电压表头,用来检测硬盘供电。这两个表头是淘宝白云电子买的,8块一个不便宜,精度0.3%,质量不错那种,两线的,测量范围3.5V到30V,耗电15ma.
现在检测单位的旧电脑方便多了,常备一块10年的希捷坏道盘,12V0.5A+5V0.72A标称电流那种,用来模拟负载硬盘。顺便说一下,希捷10年前这种盘都是没有磁头架的,停机时磁头停靠在盘片内侧,写盘时异常断电很容易坏。
下面两张图,一张是供电SATA线尾端接硬盘的启动电压,下一线是供电SATA中间头接硬盘的启动电压,很明显从中间头到尾端的压接电阻很大,电压都掉到4.59V了,磁头电机不停打摆启动不了。其实多数硬盘在4.6V时还能勉强启动运行的,就是不太稳定,一到大批量读写时电压掉到4.5下就完蛋,所以标称的工作电压是5V加减5%也就是4.75到5.25V

网友A:
与其买两个表头,不如换一个可靠点的正规电源。

网友B:
店里用杂牌赚钱,还不如网上买品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与其买两个表头,不如换一个可靠点的正规电源。

我也觉得是这样,中间增加东西,会有严重的副作用。

网友:
不能网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这样,中间增加东西,会有严重的副作用。

增加额外的转接头将大大降低硬盘供电插头的可靠性,因为转接头的质量很低劣,非常不恰当的做法。

网友:
可以在网上官方的旗舰店里面买电源啊,

网友:
没必要,你这种带载电压下降严重的故障很好判断,有些电压下降不严重的,但是容易损坏主板或硬盘的故障,就不是电压表头,尤其是数字电压表头能检测出来的,指针表头还好些,可以看到波动,最好是示波器检测,实际使用时都是凭经验判断,类似硬盘不启动,和电脑不停重启,空载各电压都有,都在误差范围,十有八九就是输出滤波电容容量下降或爆浆损坏了,一般全部更换新的高频电容就好

网友:
接电压表监测没用。一是上电脑,根本就没有去看他,二是电源电压有变,待你发觉已经晚了

网友:
脉冲的抖动不是这表能检测的

网友:
不光是电压够不够,还要看纹波

网友:
连大水牛这种半山寨都不是,这些店真是黑心。

网友:
只能看,没有意义。

网友D:
有这闲钱,不如换个好电源,啥事都没有。

我电脑满功率也就不到300W,电源都是500W起步,最好金牌以上的电源。

最低也要上个白牌电源,不是说带牌的有多好,而是不好的电源上不了牌。

网友:
专业维修硬盘的告诉你,大部分硬盘,都是这种电源搞坏的。电压不足或者纹波太大直接把硬盘搞死了。包括录像机里面的硬盘也是电源功率太小,新时还好,一但用的时间长电容性能不足就是硬盘要挂的时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闲钱,不如换个好电源,啥事都没有。

我电脑满功率也就不到300W,电源都是500W起步,最好金牌以 ...

问题在于某些单位要从哪买电源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单位领导有关系的店说了算。不然报不了销自己出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店里用杂牌赚钱,还不如网上买品牌的

二手好的也用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在于某些单位要从哪买电源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单位领导有关系的店说了算。不然报不了销自己出钱吗? ...

单位的,坏了就坏了管它干啥,大不了把自己需要的资料备份了。

不过我在单位的电脑电源是我自己带的,台达300W,妥妥的,里面大面积倭金刚,倭宝石。

网友:
最好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2017年的杂牌电源,坏了就扔,不配上示波器。没有维修价值。这个表的目的是为了快速确认一下电源有没坏而已。多花一分钟都是浪费。

这里的杂牌电脑不存在纹波问题,它们在出现纹波问题之前就会直接电压低到无法使用。电压问题始终会先于纹波问题。滤波电容都不储能了一加负载电压就直接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