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须刀有必要用动力电池吗?

楼主(2023-06-28):
电池不行了,想换一个,感觉那个工作电流应该不大吧,用一般的怎样?类似的还有 随身的小风扇
如何 分辨容量型 和动力型 电芯,在更换时知道原配的 类型,也好有个参考

网友:
动力电池放电电流是容量的5倍以上。
动力电池价格比容量型贵一半。
那些便宜货我拆下来的都是山寨小牌子容量型诶,甚至还有镍镉

网友:
10块钱的刮标忆伟不错啦

网友A:
一般的电池就行,分辨容量型 和动力型电池,测量电池内阻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电池就行,分辨容量型 和动力型电池,测量电池内阻就知道啦。

大概 数值是多少,有内阻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 数值是多少,有内阻仪

内阻20毫欧以内的都可以,最好是内阻12以下的动力电池

网友:
这小电机用容量型就够了

网友:
剃须刀没必要用动力电池吧?剃须刀的马达电流也不大呀,除非你的剃须刀是无刷电机做的

网友:
剃须刀一般是镍镉或镍氢,还分动不动力吗?

网友:
大部分剃须刀那个电机都很普通的

网友:
容量型和动力型锂电,在标识上有何区别

网友:
肯定换容量型的,充一次用半年

网友:
一般的电池就行

网友:
功率很小,工作电流也不大,容量型就能对付

网友:
我是用14500替换了两节镍氢。就是普通的容量型14500.用了快三年了,没啥问题。充一次用半个月。

网友:
一般的容量型镍氢用在剃须刀上电压下降得快,除非质量好的镍氢还勉强能顶得住,剃须刀工作电流一般在0.7A左右

网友:
剃须刀顶天1c放电足够了吧

网友:
直接用7号电池多个并联,可能可能可以